TPN-Q132不上电

楼主(2017-08-23):
公共点电压有,没有3V5V待机电压,这个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V5V的吗?这个的地方不太了解,忘大师指点!谢谢!

网友:
正常要有一个3v 电压吧

网友:
新机型,广达的很多是按下开关发出S5_ON来开启

网友:
很多都后出的

网友:
看一下开关上有没有3,3V,!!!!!!!!!!!!!

网友:
先把3V5V待机芯片换了在说一般至少是3V5V里面有一个的

网友:
看那个代工厂 广达代工的很多事出发后才出来 35v

网友:
是不是不是原装电源导致的问题啊,换一个原装电源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