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SUS UX410UQK BIOS

楼主(2017-08-23):
型号 UX410U
板号 UX310UV
主板上贴纸 UX410UQK
板载 SR2ZU , Intel I5-7200U
独显 N16S-GTR-S-A2 , nVidia 940MX 2G
板载 4G RAM
原机备份,开机过慢或风扇暴转需自行更改乾净IME

网友(2018-11-28):
我原来是装系统蓝屏的 刷了不显示了  有可以亮机OK的吗

网友(2019-01-08):
可以亮,亮机需要25秒,

网友:
另外这个BIOS有四个USB端口重置请求失败,原来只有两个  (我的机器USB2.0不能用)

网友(2019-09-01):
型号 UX410U
板号 UX310UV
0.6电流不亮机     刷了楼主的BIOS 成功亮机   亮机速度也比较块   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A(2020-11-01):
这个是能亮机的,某宝买的

网友(2021-04-26):
用在手上u410u的机器上,开机有点慢,没有毛病 板号一样,可能有点差异吧

网友(2021-08-31):
这个正当需要,下载来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能亮机的,某宝买的

开机很慢  20 秒

网友(2024-07-06):
感谢老铁的文件,成功救活

网友(2025-02-16):
开机很慢  20 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