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450C 待机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17-08-23):
机器型号:华硕 a450C
机器板号:X450CC  2.1
故障现象:待机0.0146不触发
维修:按开关待机电流无变化,先写个程序无效
插电一段时间,突然又能开机了,后来发现,待机0.0146时不能开机,待机在0.0092时可以开机,
以上是故障时的待机电压,3.3V=3.3V     5V=2.17V.
故障时线性电压:145V正常,153.3V=3.29V也基本正常。
UP1589Q故障时开启信号:25V  42.6V
正常后经测试,线性电压和两个待机EN电压没变化,只是PW3.3=0V,5V=5V.

以上是正常待机时的电压3.30V   5V=5V.
后来发现插电一会儿 会好,有时候不能恢复正常。
大家看看给出出主意

网友:
这机器待机出5V,3.3V触发后出,BIOS的1脚断线通病

网友:
待机3 5V的滤波电容换换先  还有楼上说得通病也试一下

网友:
没图纸华硕很难搞啊

网友A:
应该先查下待机3.3是不是后出,一般接上适配器后,3.3和5都会出来 的,这个有点奇葩吧。
没有图纸可以自己跑出来 吧。

网友:
华硕是很少图纸的 我还觉得点位图比图纸方便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先查下待机3.3是不是后出,一般接上适配器后,3.3和5都会出来 的,这个有点奇葩吧。
没有图纸可以自己 ...

正常时接适配器,待机确实没有3.3V电压,哥们给分析分析:
故障时的待机电压,3.3V=3.3V     5V=2.17V.
故障时线性电压:14脚5V正常,15脚3.3V=3.29V也基本正常。
UP1589Q故障时开启信号:2脚5V  4脚2.6V
正常后经测试,线性电压和两个待机EN电压和故障时一样,正常后待机状态:PW的3.3=0V,5V=5V.正常时候的待机电流为0.009,故障时的待机电流为0.0146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