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586e 淘宝写好程序有的坏的

楼主(2017-08-23):
lenovo g40-70m第一画面就掉电。
nm-a273 淘宝写好程序的。说是全新的。旧的IC写了一个发过来。不触发。顺丰啊  。亏大了。还好我旧板nm-a361  EC代换成功

网友A:
这个不是写着保上机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给他

网友:
有些淘宝卖家 确实比较坑的

网友:
淘宝很多坑人的

网友B:
前2天在他这家买了一个也是不行,后面直接叫客户换主板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是写着保上机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给他

来回的运费都不值这个价格了

网友:
下次定剪板的还靠谱点

网友:
奸商太多 没的办法  卖芯片的都是暴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2天在他这家买了一个也是不行,后面直接叫客户换主板了!

我要求补发。他叫我把芯片寄回去。看来很多人被他害过

网友:
我都是自己刷了 省钱省时  楼主买一个编程器不就好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买全新的芯片,然后再写程序进去,

网友:
这有点不负责任的说!确实比较烦人

网友:
我的E450  EC烧掉了,网上买一个,装上去亮机了,可只要插上CMOS电池,就不触发,放电才可以开机,买的还是有些不碰靠谱,想买个RT089H

网友:
差评。我鈤。。 卖假芯片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芯片店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