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南桥的昂达G41主板

楼主(2017-08-23):
今天天气很不好,打大台风,没有人来修电脑了,一天不拿个洛铁焊焊手就痒痒,就在台下顺手拿了片客人以前换下来的板来修修,拿到一片G41.
型号:

接通电源触发没有一点反应,测一下主板的待机条件,发现3.3V没有,看到1117的颜色已经变了,顺手摸一下,哇~好烫,拆下来如图:

更换新的,一样发热,问题不在1117身上,对其输出测数值发现没有短路,只是数值有点低   88.9,如图:

不一个个检测,直接接线到1117输出脚烧机,烧机的电压为工作电压,发现大电流,如图:

摸到南桥发热严重,看来是南桥升天了,南桥型号如图:

本来也没有修的必要,G41毕竟太老了,想想只是打发时间而已,嗯,找找料板有没有这个桥,还真找到了一片945主板有这个桥,如图:

上bga机把2个桥拆下来,由G41开始,如图:

945主板拆桥过程:

拆下来的桥坏的就不要了,好的处理一下和植球图:

植好球的南桥:

处理主板的焊盘:

重新焊接好的主板:

再接可调电源看看电流,变成了0.062了,桥也没有发热了。

装机试试,触发正常开机,如图:

但是多触发几次后 发现能触发但不跑码的问题,经过检查是南桥的32.768晶振引起的问题,更换新的后问题解决:

把晶振接回原位,经过N次的测试,没有发现其他问题:

维修到此结束,问题点为南桥坏,导致不上电,32.768晶振问题有可能是  拆焊南桥过程中没有保护晶振,温度过高导致晶振损坏,更换新的问题解决

亮机备份

网友:
楼主你这是有多闲啊   这玩意也能提得起兴趣整

网友:
哎,现在生意不好做了,没什么买卖了,我也是闲得很啊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,楼主这个板子可以卖了

网友:
真的好闲,估计修好也没地方出手,现在这机器没人修了。

网友:
楼主给力,点赞,,学习了!!不错!!加分!!有图有理,,工具齐全!!

网友:
楼主闲的跟,这主板南桥都换了,只为100元

网友:
666666666666啊
我都是h61以后3vsb大短的我直接扔了。。。。。。基本桥坏,昨天同行哪里3块,全是3v大短,我直接说你运气真好。。。全桥挂

网友:
945 的 GB 南桥 貌似 和 G41 的 还不太一样   各个功能正常吗

网友:
INTERL 平台的晶振会引起不跑码 平时还真没注意过

网友:
不一定是晶振问题,我也碰到这类情况,买的桥还是拆的桥换上去有些也不跑码,压住桥又可以,不知道是不是桥不良

网友:
真的好闲,估计修好也没地方出手,现在这机器没人修了。生不好干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