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31 EC不发出EC_RSMRST#信号求解

楼主(2017-08-23):
EC的  RST, 供电, LID   ACIN 都正常,EC能收到开关信号,就是不发出EC_RSMRST#。求高手解。 EC在网上发的剪板。难道发的是坏的么?

网友:
看看待机芯片有没有PG信号脚   有的话  看看PG最后是不是到的EC  测量一下正不正常

网友A:
桥的待机条件查过没有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桥的待机条件查过没有?

+3V_PCH +5VALW_PCH  有电压,32.768有波形 RCTRST  SRCTRST 也有3V电压。还有那些条件我没考虑到的,高手请指教。

网友:
ec 坏了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+3V_PCH +5VALW_PCH  有电压,32.768有波形 RCTRST  SRCTRST 也有3V电压。还有那些条件我没考虑到的,高 ...

INTVRMEN   DSWVRMEN    VCCDSW3_3     DPWROK     VCCSUS3_3     V5REF_SUS    BATLOW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NTVRMEN   DSWVRMEN    VCCDSW3_3     DPWROK     VCCSUS3_3     V5REF_SUS    BATLOW

DPWROK这个与EC_RSMRST 相连,其他的都有电压

网友:
时钟  测了没有              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PWROK这个与EC_RSMRST 相连,其他的都有电压

那切断,分出是EC未发出还是PCH拉低,示波器来测准确一些

网友:
把ec的rsmrst脚挑起看看有没有电压     如果没有那么看下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有没有动作

网友:
把EC的100脚挑起,100脚引脚依然没有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