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L460 不开机 附亮机BIOS

楼主(2017-08-23):
型号 :Thinkpad L460
故障  :不开机

1,插电,无待机,按开机键也没反应。
2,略去谈价格过程。
3,拆机,裸板插电,还是无待机。板号如图:

4,观察,电源接口处,隔离保护,如图:

5,测量保险没有烧断。先把外焦里嫩的p沟场管取下来,底线都起皮了。很难弄。
6,测公共点对地短路,阻值为0,由于没有节点,就把应该是保险电阻摘掉,测后级如图:

7,测前级如图:

8,看起来问题范围不大,仔细观察下,如图:

取下来测量如图:

9,料板拆个电容,装上去,就是这个p沟场管由于烧焦了,看不清型号,料板上又没有相同体积大小的料件,拆了个4407,焊接好,如图:

4407来个特写:

10,把拆下的电阻装上去,检查无误后,插电测p沟场管电压,G级如图:

S级,公共点,如图:

11,按开机键,电流跳变正常,亮机,如图:

最后附上亮机 BIOS,共享一下。
联想L460 独显 BL460 NM-A651 REV.1.0

网友:
哇,谢谢你,这真的有帮助,它也帮助别人

网友(2018-01-14):
感謝分享  技術厲害了
收藏了

网友:
发贴不易,必须加分支持!支持,支持哈#

网友:
活到老学到老,你这算是捡钱了 简单故障

网友:
其实我个人喜欢烧机大发 感觉快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