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小修K50IJ REV:2.3 不通电

楼主(2017-08-23):
客户拿来说不开机,上电一看电流不通电还以为是捡钱的货来了,迅速拆机一看这是什么节奏呢? 保护隔离,EC,晶振,桥……都被干了心凉了,丢一边去忙完手上其他事情想想还修修看吧(原本以为没戏的惊喜在后面)一量主供电19V居然没有,这是几个意思呢上家居然能折腾到EC,晶振n那些地方去呢(难道以为是不触发)没有19V很多情况不是保护隔离不过或者短路,蜂鸣档一上大大的敌情出现了(大短)上家已经都弄成这样了肉眼是看不到了烧鸡大法上,摸到此电容严重发烫 直接拆了再量不短了,以为可以收工了上电还是没有待机,再量主供电居然只有0.3几的电压这是什么鬼呢?只能保护隔离找起了当量到R020一边为19一边0.3问题就这里了更换新的上电主供电出来了 ,再量待机也已经有了,上CPU内存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了。上屏亮机了装机收工,本来就是一捡钱的上家也是太能折腾;太感谢上家没有把故障扩大和动手脚

网友A:
有时候就是,不会搞的把问题越搞越大,楼主修的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就是,不会搞的把问题越搞越大,楼主修的不错

这个我差点就放弃了的,还好上家没扩大故障

网友B:
修到很多机子都是被上家搞费了的拿来修起真心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到很多机子都是被上家搞费了的拿来修起真心累

是呀,还好我这个上家没有搞坏,不是的话真心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C:
只能说你的上家太弱了,这都 找不到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能说你的上家太弱了,这都 找不到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不管他是弱还是什么都好,也是够折腾的了

网友D:
估计是以前修的吧  估计是以前修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估计是以前修的吧  估计是以前修的吧

一看就不是以前修的,还是新得不能新的

网友:
楼主厉害,而且拍的像素也好高。。牛

网友E:
这个电阻坏的不多啊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细心,维修这样的机器很闹心

网友:
上家没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阻坏的不多啊

会有的呢,后面有大短有些是会死的

网友F:
保险阻值变大第一次见      一般都是烧断的状态比较多

网友:
二修机器不好搞

网友:
二修机器   不仅没钱拯  还不好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保险阻值变大第一次见      一般都是烧断的状态比较多

无穷大就是一个意思啦,不通了就会无穷大

网友:
看来上家是想蒙出来啊啊,可惜啊还是不行

网友:
楼主,好啊!上家给你留的死鱼还不好啊!

网友:
搞的把问题越搞越大,楼主修的不错。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