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个关于现在刷BIOS的问题

楼主(2017-08-23):
如题.现在的什么分离.合并的先不管他.就是很多BIOS件W25Q64JV   QV之类的
我的是TL866CS便宜货.能不能升级升出那功能的

网友A:
我的也是866,用着挺好啊?你要升级什么功能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866,用着挺好啊?你要升级什么功能?

你不觉得新款的主板或笔记本.BIOS件的后缀名都是JV  HV  QV这类了吗.BIOS最多就FV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不觉得新款的主板或笔记本.BIOS件的后缀名都是JV  HV  QV这类了吗.BIOS最多就FV吧

你这个编程器软件有没有升级到最新版,现在好像是6.多了

网友C:
你的意思是不能自动识别芯片吗,还是只识别到W25Q64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意思是不能自动识别芯片吗,还是只识别到W25Q64

是的.芯片是识别到了.但后面的DV  JV这些就不行了   好像随便选一个也写得进去.能亮机.但有个别些不行

网友:
不能啊,要买8209

网友:
买个809不就好了

网友:
可以买个rt809h支持的芯片比较多

网友:
这些后缀的你得弄清楚到底是3.3V电压还是1.8V电压的。低电压的需要转接板。866我也用过,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买了一个,感觉不怎么好使退货了。芯片也只能读前面,后面的也只能随便选,板子刷坏好几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