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VD屏蔽板载内存成功

楼主(2017-08-23):
新接一台华硕X55VD来时客户说老是开不开机,能开机的时候还进不去系统,报价留机,插电上电到1.6不跳变,拆机各处供电都有,尝试刷bios无效后,发现是板载内存,拆掉板载内存并屏蔽(更改开机首选内存线路)掉后插电电流跳变正常亮机,装上硬盘正常进系统,维修结束,测试两天正常,打电话收钱取机。附上更改图和亮机图以及原厂bios。

x55vd 3.1 原厂.zip

网友:
图一纠正一下是画黄圈的不是画篮圈的换到红圈处

网友:
掌握住方法,还是很重要的,就是那几个电阻,以后这就是捡钱的,对于二把刀来说,就有点难度了

网友:
华硕这款只需要动这一个电阻快呀。不拆载板内存不行吗?

网友A:
是移过去就行了吗?还是得把板载内存也拆了,

网友:
怎么屏蔽啊,还有这一招都不知道 学习

网友:
学习了 希望以后遇到能用到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关键是要有图纸  这机器不拆板载内存不可以吗

网友:
应该电阻移动一下就可以了颗粒可以不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移过去就行了吗?还是得把板载内存也拆了,

有的需要把板载内存拆了有的不用 我建议最好拆了

网友B:
楼主这款机型如果板载内存没烧短路,应该不用拆的吧

网友:
掌握住方法,还是很重要的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,有学习一招,感谢

网友:
这个不是网上早就有的吗

网友:
楼主,你能屏蔽内存能修好就也可以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款机型如果板载内存没烧短路,应该不用拆的吧

嗯嗯这样一般是不用拆的 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拆了为妙 而且拆完的颗粒留着还有用处

网友:
电阻移动一下就可以了颗粒可以不拆,前提是内存没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