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n4010 掉电

楼主(2017-08-23):
待机电压有3.3v,待机电流0.07a ,按下开关电流到0.17a左右,有时候电流到1.3a左右,纽扣电池更换,不行。bios刷了不行。最后u6温控芯片的问题,拆除 好了。
芯片

网友:
原来温控也会这样啊···

网友:
不一定是温控问题 也有可能 其它原因引起温控电路起保护了 不过这样修的话快省事

网友:
哇,谢谢你,这真的有帮助,它也帮助别人

网友:
u6 还是要换个上去吧

网友:
不会吧。 这样也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