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---ASUS K55VM维修

楼主(2017-08-24):
忙里抽闲,发个帖子赚点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机型:ASUS A55V

板号:K55VM

芯片组:HM6X

故障:无CPU供电,电流0.20

板子到手桥,ec旁的排阻,转换电压相关的管子已经被干过了,如图

先打了下3v,5v,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,插电触发到0.20

量了下除了CPU跟CPU核显电压没出来外其他电压都正常

按着正常的思路就要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了。

(这里借用一下前辈的图)

那么多信号电压一个一个去排查,好费事。

想着机器被动过就看看动过的地方,

直接拿起表笔在板子上这里捅一下那里量一下,当捅到PQ9102切换电压的时候发现明显不正常,5V过来偏低 ,G级电压2.9V。难怪无CPU供电了。。

打开葵花宝典,看了下pq9102的G级相连的上啦电阻PR9102无+12vs,只有2.9。
找到问题了整理下思路,G级电压偏低

1:此机PD8101 PD8102升压不够
2:后继拉低
3:板辰漏电

直奔升压电路去

看到升压出来有个PJP8105测试点,

直接断开,+12VSUS已经有了(实测14.几V,属于正常现象),说明不是升压电路部分有问题。

既不是前面有问题,那就是后面有问题了。说干就干,把12vsus相连的R3328,PQ9106,PQ9105,R7810,R1809,Q2802,RN2715,PR8132,PC8129,还有个显卡插槽J7801。除显卡插槽外全部断开,把PJP8105连上万用表再次量+12vsus涛声依旧2.9V。XXXXX草泥马飘过。。。。。
不会是显卡插槽拉低了吧,,点根老龙凤。。。。拆掉显卡插槽好费事。再次把PJP8105断开直接19V拉过来(这里说一下飞线的时候最好把原本的电路原件断开)

+12vsus变成了19v,不在拉低。。。

触发上电CPU电压已经稳稳的出来了,上内存已经跑马,断电上显卡板接屏

然后就这样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结一下,板子没有+12vsus造成电压切换不过去而引发无CPU供电,不亮机。这个板子庆幸的是一休哥没有动手脚。   最后各位大爷加点分吧。。

网友A:
上家该是个菜鸟,这么重要的电压都没有量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家该是个菜鸟,这么重要的电压都没有量测

没扩大故障 ,已经很不错了

网友B:
12SUS是工作二级电压的么?

网友C:
一般二修机都是没耐心的

网友D:
2修机好多同行修不好就直接烧了

网友E:
电压没有测出怎么维修呢 希望讲的更明白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GOOD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TKS

GOOD   就加点分吧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SUS是工作二级电压的么?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二级电压 一般 都需要高电平来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二修机都是没耐心的

修机需耐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修机好多同行修不好就直接烧了

所以庆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压没有测出怎么维修呢 希望讲的更明白些

已经很明白了

网友G:
这机子上次我修到过,也是直接拉线过去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这机子上次我修到过,也是直接拉线过去的

哦  这么巧?板号一样嘛,,,
这种问题很常见
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,并且比修的还稳定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哦  这么巧?板号一样嘛,,,
这种问题很常见
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,并且比修的还稳定

是啊  是一样的  修过2台这样的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I:
确实够详细的。华硕的机器不好修,但是有图纸就好说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是啊  是一样的  修过2台这样的.................

通病了
绝得可以 加点分吧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确实够详细的。华硕的机器不好修,但是有图纸就好说了

绝得可以加点分吧
加分不扣你的分
、谢谢

网友:
12V没有导致5V切换不过去,这个5V是给谁供电的?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吗?

网友J:
每次看到二修機都想放棄掉 不想多浪費時間...

网友K:
还好上家没动手脚,否则也是个难啃的骨头,加分支持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还好上家没动手脚,否则也是个难啃的骨头,加分支持一下。

感谢加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通病了
绝得可以 加点分吧
谢谢

我真想加分啊   ,我真没分啊,   不好意思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真想加分啊   ,我真没分啊,   不好意思啊

大兄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加分不扣自己的分

网友L:
有学习一招啊。  华硕的一般。修起来没这么仔细。不好查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有学习一招啊。  华硕的一般。修起来没这么仔细。不好查啊。。

有点位还是比较好搞
绝得可以加点分
谢谢

网友M:
有些二修机真的很难修啊 ,看到头大。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有些二修机真的很难修啊 ,看到头大。、、、

看情况了  有钱钱还是可以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每次看到二修機都想放棄掉 不想多浪費時間...

同感

网友N:
666666666666666牛 学习了5555555

网友O:
二修的机器,有些真心不想修,说不定那天返修就修不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二修的机器,有些真心不想修,说不定那天返修就修不出来了

呵呵 修好都是钱钱

觉得好 加点分

网友P:
时间长了,会烧东西否!估计这机器得收两三张才行哟

网友Q:
楼主历害.12v用19v代.用久了会烧东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时间长了,会烧东西否!估计这机器得收两三张才行哟

肯定不会烧东西
差不到好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楼主历害.12v用19v代.用久了会烧东西吧

12V本身都有差不多15V了
这样比修好的还稳定

网友:
一休哥还不错。业界良心。哈哈,

网友:
为什么我碰到的一休哥,都是这么丧心病狂呢,哎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点位图用的什么打开的..B

这个点位是ASUS老版本的TSICT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学习看不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什么看不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老司机,修机没走弯路,666加关注!

感谢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66666 666666666666不错的有的学

没啥可以学的   感谢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一般接到上家有动过的板,心都凉了,也没什么心情去慢慢查。佩服楼主的耐心,技术也棒

感谢大神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华硕12v是个很重要的电压!维修的时候常测试……

问题出得多

网友:
一般吧,吃不饱也饿不死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分享经验了,大家就少走弯路……

网友:
这个我没权限的  看不到的亲  但也谢谢分享

网友W:
上家新手  人品挺好  没能修好 也没有下死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上家新手  人品挺好  没能修好 也没有下死手

感谢大神支持   觉得可以加点分吧

网友R:
这机子一般就小电阻坏

网友X:
葵花宝典?具体的是什么?老龙凤是什么?

网友Y:
修机修到这个地步蛮不错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Z:
我看越是技太差的越是修不好,越会做手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这机子一般就小电阻坏

感谢大神捧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修机好多同行修不好就直接烧了

呵呵 这就是二修机麻烦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葵花宝典?具体的是什么?老龙凤是什么?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一个点位
一个香烟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修机修到这个地步蛮不错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感谢大神捧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我看越是技太差的越是修不好,越会做手脚

感谢大神捧场

网友AA:
高手在人间,向你好好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高手在人间,向你好好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手不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好好向迅维学习

网友AA:
高手就是不一样,好好向你学习。。。。。

网友AB:
一休哥应该来迅维好好的学习学习喽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高手就是不一样,好好向你学习。。。。。

好好向迅维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一休哥应该来迅维好好的学习学习喽。。。。

恩 是的

网友AC:
自讨厌修二修了 可能是我技术不行

网友AC:
最烦二修机 坑好多 各种坑

网友AD:
好烦。。修机头疼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自讨厌修二修了 可能是我技术不行

有钱还是可以搞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最烦二修机 坑好多 各种坑

呵呵 没坑不叫二修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好烦。。修机头疼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苦逼的维修员

网友AC(2017-09-23):
倒也是 只要开价高 修一修也不错

网友AC:
不过现在板子好便宜啊 搞得咱们很苦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倒也是 只要开价高 修一修也不错

有钱钱才是王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不过现在板子好便宜啊 搞得咱们很苦逼

单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