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VE198 显示器维修

楼主(2017-08-23):
华硕VE198 显示器维修 客户拿来的情况是 屏幕一半亮 一半暗屏.由于是华硕的(个人对华硕没好感.坚如磐石就是个坑) 拆板 测试  看电源驱动板由于机器能显示按键功能ok 排除驱动板 测电源板供升压板电压 ok 查升压板输出电压为20v (像这类升压板电压应该在45v为正常)查该板控制ic短路 由于没有找到类似芯片代换.祭出淘宝飞宏家购买的万能升压板代换 (注意要看清楚排线定义 电压不能搞错拔线挑线不要造成短路) 上电测试ok
以下为个人见解  高手勿喷 谢谢

显示器维修三步骤 1看( 看电源板 驱动板 高压板或升压板有无异像)  2听(主要是电源和灯管有无滋滋异响) 三搞(简称动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