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f-g31跑马r1

楼主(2017-08-23):
一张顶星f-g31主板跑马r1,内存换过cpu换过还是一样电压都是正常的请问大佬们知道这板子的通病么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不是所有板出问题都是通病的,供电测了就测测时钟和复位吧。。。。如果bios没有刷就先刷刷bios

网友:
先刷刷bios吧,再测一测时钟,复位吧,卡r1我也没试过,看大神指点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吧

网友:
哪有这么多的通病,你先测量下各个信号是否正常,然后吧声卡网卡这样的外设拆了试试。IO换了试试,另外G31搭配82801GB的南桥,也是很爱坏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的bios我论坛上找了没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