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方台式机版号k8m890m2ma不显示

楼主(2017-08-23):
同方台式机版号k8m890m2ma,客户送修花屏,拆机看CPU附近电容爆浆,更换后不显示了,蛋疼啊,有大神遇到过吗?求指点

网友:
不显示那就测条件,求助应该把主板现在是触发不触发,触发的话有那些供电,有供电的话就测测信号,
如果独显,集显相互测试

网友:
最起码的,内存 CPU 桥  供电先测

网友:
电容  正负极 没有换反吧

网友:
看一下电容有没有装反吧

网友:
这个老板子还有啊?看下你换的东西没吹掉件,挂断线之类的。。看看北桥那的两个MOS管换了

网友:
确保你换的电容符合规格,且正负极没错。如果还是不行,查查主板上现在存在什么样的供电和什么样的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