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N-Q117掉电

楼主(2017-08-23):
二修机,来的时候电流0.04掉电裸板,本想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,可以修个通病,但是找一下,有一个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但是没有修好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62012-1-1.html
没搞头了,只好自己修,下了个图纸,在这里感谢提供PDF这个小伙子,
通电量了一个CPU电压没有,显卡电压没看,内存是有的,PL30正常是1.05V这个不对,只有0.6V(之前用示波器量的,PL30在入端是有波示的,以般这样的情况晃不会考虑电压不够,搞了好半天走弯路。下次得注意)。后面用示波器量电感后面发现电压不对偏低了,万用表只有0.6V上个图

问题就这里,他这里供电没有CMOS管,直接就AOZ1237这个图片出来的,找了这个芯片找上后然并卵卧槽,
仔细一想,电压偏低要不就是负载拉倒,要不就是反馈有问题,芯片已排除。断开负载还是0.6V
那就只有反馈了,

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两个电阻分压,

正常是0.8V才对,但是这里明显是不对的,
两个电组一个PR259K,正常,但是PR260不是7.68K而是无穷大,找了一个10K的装上去,电压只用0.8V多还是不对,找了好半天没找到7.68K的电租,找了一个8K装上去1.02V正常开机,上个开机的图

下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捡钱了

网友A:
表示想懒的人加分可以开始了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表示想懒的人加分可以开始了,,,,,,,,,,,

无法理解 你这个也不是通病来的·········加吧

网友B:
这个不是通病别误导那些修机查通病的人。

网友:
图纸上显示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吧?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分析的也不错,楼主理论很好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通病别误导那些修机查通病的人。

我没说是通病呀?我说下次遇到了,可以参考一下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说是通病呀?我说下次遇到了,可以参考一下哦?

楼主,还是你牛逼啊!别人都搞不定的机器,你就是秒了啊!

网友:
分压电阻的阻值确实有时候精密些,坏了找电阻不好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