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Q737可以代换BQ727

楼主(2017-08-23):
手上有一台E545  烧了充电心片的下管   不出公共点   充电芯片是BQ737  把充电芯片也烧了   手上没有同样型号的芯片   所以只能找代换的了
第一次BQ737代换BQ25A 不成功  所以BQ25A不能代换BQ737
第二次用BQ727代换BQ737   结果有公共点电压了 19V   换好之后一切都正常使用 ,所以代换成功   大家放心代换

网友:
楼主,谢谢你的分享,不过最好用原来型号的芯片吧!

网友(2020-06-08):
有些主板上可以代换,有些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