废旧AMD CPU的利用

楼主(2017-08-23):
用AMD CPU 做直球的小平台很不错 我成功率比放桌子上高多了 ,有兴趣的可以试试

网友A:
厉害了我的哥,这招真的不错。不会因为座子上加热要换方向

网友B:
用这个东西 也挺不错的   下次试试

网友C:
这个东西不错,借鉴下 谢谢

网友D:
属于善于利用工具

网友E:
这样也行?感觉会增强散热,赞一个!

网友F:
楼主方法不错 。 我是用台式机散热片 用双面胶把芯片粘起来再值珠

网友G:
哪天找块老AMD主板加个CPU通上电煎个鸡蛋试一下!

网友:
会导热啊

网友:
老吹 吹不化 会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我的哥,这招真的不错。不会因为座子上加热要换方向

以前放桌子上,与散热器的铝皮上 不是芯片的电阻电容掉了就是弄得脏西西的,散热器上老实温度不均,取网掉珠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。。会不会老吹 吹不化

网友:
这个东西不错,借鉴下 谢谢    还没用过  我去试一下

网友:
一看楼主天生就是做维修的,什么都能用上

网友:
正好有个显卡要植珠,试试看怎么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东西 也挺不错的   下次试试

放心试,温度也很平衡的,直球的成功率要高好多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东西不错,借鉴下 谢谢

没有专用工具,以前用过的775 底座,容易掉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属于善于利用工具

土办法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没有专用工具,以前用过的775 底座,容易掉电容。

恩,支持我已经用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也行?感觉会增强散热,赞一个!

不会,,你直球芯片放在CPU  针脚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方法不错 。 我是用台式机散热片 用双面胶把芯片粘起来再值珠

我以前也是这样,温度不均匀,返工太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哪天找块老AMD主板加个CPU通上电煎个鸡蛋试一下!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,999999999999999999999

网友:
针脚导热不打,你看我放的方式就可以

网友:
你CPU 背面向上肯定会这样,如果你像我的这样针脚向上不会出现,而且温度均匀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恩,支持我已经用上了

感觉怎么样,效果不错吧6666666666666666

网友I:
这个不错哦还可以散热 锡球也不会搞得到处是

网友J:
我也比较愿意这么值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感觉怎么样,效果不错吧6666666666666666

嗯非常不错,这样不掉电容 也平

网友K:
实践出真知啊,这样的植球土方法很实用。

网友L:
我一直在用775的CPU座,都很好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不错哦还可以散热 锡球也不会搞得到处是

就是,比以前用的775 底座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也比较愿意这么值球

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实践出真知啊,这样的植球土方法很实用。

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  锡珠浪费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一直在用775的CPU座,都很好用的。

我以前是用775  不注意就掉电容了,还弄得芯片嘿嘿的很脏

网友M:
我是放在笔记本的CPU座子上加热,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是放在笔记本的CPU座子上加热,

只要好用就行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

网友:
报废CPU  2块一个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