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 LE V2 rev1.0

楼主(2017-08-23):
故障不开机。插上测试卡插上电源,测试卡上有个+12V灯亮起,  开机针4.5V,   RESET1.9V,  还有这个5脚芯片POQ603电压都正常。IO我换过了不行。     求大神帮忙教下从哪查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搞

网友:
这个以应该有图纸的,对着图纸来 待机下就有12V 像已经触发了

网友:
待机12V灯就亮了  不对吧   应该是自动触发了吧  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自动触发了,IO换过了,复位针1.9V不正常,开机针4.5V,上拉电压若是5V,4.5V有点低,不知会不会造成自动触发

网友:
你这个是自动触发了吧,看一下有没有时钟复位,还有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有通病吧  你查查,都有位置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开机,在排除板子无短路的情况下,测量下待机条件和开机电路。

网友:
开机电路,正常,阻值和电压都有,就是不行

网友A:
直接短接 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能开机 就用二极管 接开机点飞线解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短接 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能开机 就用二极管 接开机点飞线解决

不可能吧,接二级管不可能行吧?这么说的话,反正是板子都是短接能开机,都可以接?

网友:
网卡口右侧的5脚芯片 是5V转3V的芯片 这个芯片喜欢坏 你查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可能吧,接二级管不可能行吧?这么说的话,反正是板子都是短接能开机,都可以接?

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贴子,就是用二极管飞线开机的,我确实试过了 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贴子,就是用二极管飞线开机的,我确实试过了 可以

知道了,以后碰到试下,一般都会冒烟

网友:
具体症状是什么问题。还有发帖能不能来涨实物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