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G进水维修,无平台复位到无SMB总线动作

楼主(2017-08-23):
时间:2017-08-23
地点:广州天河区
机器:ACER E1-471G
板号:DAZQSAMB6F1 。   REV:F
天气:天鸽台风带来的大雨大风天气,各位要注意安全。

         这两天大风大雨,生意惨淡,修了几台手机的机器。发呆看着今日头条和微信朋友发的各种台风视频。看到一个车主顶住被风吹得东摇西摆小货车,最后小货车还是给吹翻并压住车主,还拖行了一米左右。愿这位车主受伤不严重。
         看着看着,老板拿来一块笔记本裸板说不跑马,叫刷个BIOS。同事偷偷告诉我是老板小舅子的。我一想肯定不是什么好机器。因为他拿来的机器从不说明是什么原因,自己搞过什么。
          通电电流0.008-0.8-1.1,看起来有可能BIOS,既然说刷BIOS,就先刷吧,,找出曾经亲测亮机的BIOS,刷上之后通电:电流0.009-0.45-0.56.      啥?????为啥,这可是刷好了多少台这机器的BIOS,怎么到这机就电流小了啊?会不会是要原BIOS芯片?马上又换了个一样编号的BIOS芯片。刷后无果。   找开百度网盘,找出曾经保存在网盘上的各种此机的BIOS,一路狂刷,都是0.5左右的电流。都刷不回之前的电流。心想看来还是BIOS问题。网上下载又刷了两个,情况还是一如既往(之前刷过一台这机器的BIOS,怎么刷也刷不好,拿块料板BIOS换过去就修好了,所以多刷了好多BIOS怕这机和之前那机一样)。
        既然刷了这么多,先从别的方面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先。仔细看了下主板,发现南桥背面有元件脚发黑看这主板,,好干净啊。要是不看到这IC的脚,都想不到会有可能是进水。
        拿出万用表,测试无线网卡的卡槽22脚 ,发现无线网卡复位没出,这复位是平台复位由U22转出, ,再查南桥平台复位没出。

             PLTRST没发出,多数是各大PG和OK信号中有问题了。。打开图纸,找到SYS_PWROK, 并找到发出这信号的U24.发现1-2-5脚都有3.3V,4脚却为0V。直接将2-4脚连起来。 .通电,查得PLTRST已经有3.3V。发现电流 0.007-0.8-1.0-1.2

             怎么还不跑马?还有别的问题,应该到软启动部分了,拿出示波器,查内存槽200 202脚 ,SMB总线。测得202 SCLK信号脚波形有一次读取波型 ,,,,,,,,,,,,,,,200脚SDATA无下拉动作漏出马脚来了 。。
           打开图纸,找到SDATA去的元件Q41土 ,发现G S两极都没有波形,这 信号是进南桥的,怀疑断线或南桥坏,拿出方大镜,观看这一线路 ,发现这电阻有个脚断线,补好后通电,USB已经可用。
找来东西,装机

网友:
发相同帖子啊

网友:
那个视频,据说是挂掉了吧, ,,台风来了 还是要躲一下安全的地方好,财产没了就 没了,

网友:
哇,谢谢你,这真的有帮助,它也帮助别人

网友A:
哥们,, 我在上班是写好这贴子,最后发贴后,发现不显示图片,就点发一次,谁知道会出两贴子。。都是在一个贴子里操作的。

网友B:
示波器打SMB时伏格咋调这么小的? 探头打到了10x档测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打SMB时伏格咋调这么小的? 探头打到了10x档测的?

技术有限,对这SMB总线的波,,我只懂看下拉了几次动作。。。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打SMB时伏格咋调这么小的? 探头打到了10x档测的?

之前我示波器一开机,探头是X10,   都会在1V的伏格。。现在不知道怎么的,一开机都是200MV,要调才会回到1V格,懒得调了。示波器技术还想找些高技术的视频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,, 我在上班是写好这贴子,最后发贴后,发现不显示图片,就点发一次,谁知道会出两贴子。。都是在 ...

呵呵 我也是有次也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