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G进水维修,维修总得有点教训要吸取。

楼主(2017-08-23):
时间:2017-08-23
地点:广州天河区
机器:ACER E1-471G
板号:DAZQSAMB6F1 。   REV:F
天气:天鸽台风带来的大雨大风天气,各位要注意安全。

         这两天大风大雨,生意惨淡,修了几台手机的机器。发呆看着今日头条和微信朋友发的各种台风视频。看到一个车主顶住被风吹得东摇西摆小货车,最后小货车还是给吹翻并压住车主,还拖行了一米左右。愿这位车主受伤不严重。
         看着看着,老板拿来一块笔记本裸板说不跑马,叫刷个BIOS。同事偷偷告诉我是老板小舅子的。我一想肯定不是什么好机器。因为他拿来的机器从不说明是什么原因,自己搞过什么。
          通电电流0.008-0.8-1.1,看起来有可能BIOS,既然说刷BIOS,就先刷吧,,找出曾经亲测亮机的BIOS,刷上之后通电:电流0.009-0.45-0.56.      啥?????为啥,这可是刷好了多少台这机器的BIOS,怎么到这机就电流小了啊?会不会是要原BIOS芯片?马上又换了个一样编号的BIOS芯片。刷后无果。   找开百度网盘,找出曾经保存在网盘上的各种此机的BIOS,一路狂刷,都是0.5左右的电流。都刷不回之前的电流。心想看来还是BIOS问题。网上下载又刷了两个,情况还是一如既往(之前刷过一台这机器的BIOS,怎么刷也刷不好,拿块料板BIOS换过去就修好了,所以多刷了好多BIOS怕这机和之前那机一样)。
        既然刷了这么多,先从别的方面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先。仔细看了下主板,发现南桥背面有元件脚发黑。看这主板,,好干净啊。要是不看到这IC的脚,都想不到会有可能是进水。
        拿出万用表,测试无线网卡的卡槽22脚,发现无线网卡复位没出,这复位是平台复位由U22转出,,再查南桥平台复位没出。

             PLTRST没发出,多数是各大PG和OK信号中有问题了。。打开图纸,找到SYS_PWROK,并找到发出这信号的U24.发现1-2-5脚都有3.3V,4脚却为0V。直接将2-4脚连起来。.通电,查得PLTRST已经有3.3V。发现电流 0.007-0.8-1.0-1.2

             怎么还不跑马?还有别的问题,应该到软启动部分了,拿出示波器,查内存槽200 202脚 ,SMB总线。测得202 SCLK信号脚波形有一次读取波型,,,,,,,,,,,,,,,200脚SDATA无下拉动作漏出马脚来了。。
           打开图纸,找到SDATA去的元件Q41,发现G S两极都没有波形,这 信号是进南桥的,怀疑断线或南桥坏,拿出方大镜,观看这一线路,发现这电阻有个脚断线,补好后通电,USB已经可用。
找来东西,装机

我的图片呢???全没了??先下班,明天再来整理

网友:
我也是发帖子插进图片全没了

网友:
楼主,你分析的很到位啊!这个机器的问题很多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