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LEX 2-14暗屏

楼主(2017-08-23):
板号F14开机到显示那里了,但是好像屏有点反应但是无显,这种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呢?
暗屏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屏试下,屏的条件查查。

网友:
我有个机器跟你型号一样换屏解决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都是屏上面的问题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