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蓝屏

楼主(2017-08-23):
首先,根据此文章http://126.am/bluescreen记录蓝屏界面的代码。或者在“开始-->运行”中输入EventVwr.msc并回车,在出现的“事件查看器”窗口中注意检查其中的“系统日志”和“应用程序日志”中表明“错误”的项。

网友:
你这是告诉查蓝屏错误的方法是吧

网友:
蓝屏不是查硬件么??????????????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