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S2033WA显示器不开机

楼主(2017-08-23):
RT,接修一台联想LS2033WA显示器,不开机。拆机目测电源板驱动板均无外观损坏元器件。上表测大管,一切正常。电源板有19V输出。电源板连接驱动板以后,不开机,指示灯不亮。测开机按键无电压。确定驱动板故障。 万用表检测通电,驱动板19V为0V,电源板上的19V也突然失踪,变成0V  拔掉驱动板,电源板19V恢复。所以判断驱动板19V短路。果然。蜂鸣档响。通过跑电路,发现19V外围电容击穿,更换。解决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迅维网重新进行认证,把所谓的维修门市 维修企业认证简单化!狗屁发精华就给通过 不发就不给通过,你家迅维网就是给那么几个人开的吗?

网友:
给力   不错  xuexi学习了 ‘’‘’‘‘‘’’‘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’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