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&平板]
小白干苹果A8

楼主(2017-08-23):
不知不觉来迅维学习一个月了,感谢老张、老覃这一个月不厌不烦的地教我们焊接的基础、手工。现在进入第二个月的高级班了,由老徐、老万带我们,前一个星期是练习焊接A8CPU,练好了就去找老师考试,考不过就等着跑水库吧!:daxiao:
别的不说那么多,直接进入主题、练了一星期感觉己经找到手感了,那就考试吧!拿了一块亮机板去找老师登记考试,OK后开始拆,风抢打到330度拆屏障罩,拆好除边胶,风抢220度,再下一步就是撬CPU了,温度325度,风速是3。一分钟左右撬下CPU,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。焊盘漏铜了:kuqi:完了完了,心情瞬间掉下了万丈深渊,漏铜是应该买到的板子很久没用了、或进过水的,不过我这板买来才50元钱,也就这种货色吧!难度提升了一级:bukaixin:心情平情下来后仔细看了看焊盘幸好没掉点,不然补点飞线要更麻烦。拿板上去给老师登记下吧!老徐一看,说靠,你妹的、漏铜这么多,要补到明天早上了:weiqu:没办法了 ,拿出绿油补吧!清理焊盘开补
补好后处理芯片 刮胶、分层、填锡植锡,这几个过程忘记拍照了,弄好后风抢295度开始装CPU下层,装好电流在83毫安,表示下层装好了。心情一下子从万丈深渊重回巅峰,哈哈、有希望了,装上层上层,装好后等主板温度降下来后开机、哈哈,久违的LOGO终于出来了 ,进系统试试触摸正常好后叫老徐来检收。就写到这里了,本人手机维修在学之前是一个完全不懂的小小白,多谢迅维教得好。第一次发帖!大神别喷哈^_^^_^^_^^_^^_^

网友:
消灭零回复。抢占一楼。争取明天干亮

网友:
不错不错~~!一次装好,证明方法正确,手工到位!加油

网友:
厉害!手工很好!很给力,在实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了

网友A:
实地出来都是高手了,装上层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下,我老是装不好了。

网友B:
"温度325度,风速是3"
为什么是风速3,是怕风大掉件? 风速5会怎样呢,风枪不同想知道原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"温度325度,风速是3"
为什么是风速3,是怕风大掉件? 风速5会怎样呢,风枪不同想知道原理

这个一句两句讲不明白。每把风枪温度不一样。基准也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分享了成功的喜悦,下一步要请大家洽宵夜

网友:
技术牛逼了,干起来吧,争取多干好几块,学习了前辈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一句两句讲不明白。每把风枪温度不一样。基准也不一样的。

露铜除了里边有水汽之说,是温度高了还是低了,是吹的时间长了还是短了,毕竟露铜是常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露铜除了里边有水汽之说,是温度高了还是低了,是吹的时间长了还是短了,毕竟露铜是常见的

高了低了都会,板子原来CPU供电短路的也会。GPU经常玩游戏坏了的也会,不过玩游戏玩死的一般都是GPU挂了。重做也好不了的。

网友D:
感觉去迅维学习很好啊,老师又负责任,师资力雄厚!

网友E:
绿油补的真心不错            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地出来都是高手了,装上层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下,我老是装不好了。

这个得要多练习,装的时候焊油太多也会装不好,手不抖可以轻轻碰一下上盖让它归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绿油补的真心不错             !

谢谢,还得多练习练习、点太小了绿油的大小是很维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觉去迅维学习很好啊,老师又负责任,师资力雄厚!

是啊,老师很负责,无保留地传授

网友F:
下次买个质量好点的主板,呵呵,露铜太大了

网友:
关键点数据记的非常清晰!赞一个!!

网友:
吊炸天,实地学习过得就是不一样啊,

网友G:
风速  我一般都调到5  看来得好好调调   风速了  不然老是吹坏

网友H:
可以买A9做做了,A9比较容易暂存鼓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可以买A9做做了,A9比较容易暂存鼓

谢谢老司机带路,下次搞A9注意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风速  我一般都调到5  看来得好好调调   风速了  不然老是吹坏

手机风速最高就是拆CPU 调到3就行了 还有风枪要把基准温度调好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下次买个质量好点的主板,呵呵,露铜太大了

华强北水深,套路深想买个好板不容易吖:weiqu:

网友:
现在不是有绿油网,很方便了。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华强北水深,套路深想买个好板不容易吖:weiqu:

呵呵,华强北套路好多,水的确是深

网友:
不错,手工还是很NB的,可以毕业了

网友:
我也想去学一下修手机,可惜没时间

网友:
全部漏铜的 话 还要搞嘛?

网友:
厉害我的哥啊。。 我也想转行了。。感觉修电脑没出路了

网友J:
不知道我这些没修过手机的可以不。。。现在是修电脑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知道我这些没修过手机的可以不。。。现在是修电脑的。。。。

可以的,我也是从电脑维修过来学手机的  有基础还好学一点

网友:
楼主手工到位,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个月就干A8有点不相信啊,这么牛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