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011EHC显示器维修

楼主(2017-08-23):
机器拿来的时候不加电,经测试确实问题存在,拆机测电压正常,怀疑是BIOS或者开关之类的问题,先按简单的来,拆开开关板,发现是贴合的开关,用手术刀启开开关的那一层,发现氧化比较严重,刮完后再装回去一切正常。另外看到VGA接口处有两个六个腿的小管子,直接去掉防止以后出现其它问题。装机OK

网友A:
VGA接口处有两个六个腿的小管子,直接去掉防止以后出现其它问题。请问可以讲清楚一些吗?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楼主,看来你修这个机器已经修了很多了吧!一上来就知道问题点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GA接口处有两个六个腿的小管子,直接去掉防止以后出现其它问题。请问可以讲清楚一些吗?给你加分了

这种VGA接口处的六个脚的小管子,在前几年的新机器当中采用得比较多的,如果性能不良多半会引起识别不到VGA信号的故障。而且这种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,修显示器稍多的都知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