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19联想更换灯管

楼主(2017-08-23):
  大家好,现在的维修可是越来越难干啊,新机越来越便宜,店面费用却是越是越来越高,夹缝当中求生存,好了不吐槽了。
  正文开始,今天接修一台联想19液晶,客户反应烤机黑屏。 老司机们看到这机器就应该猜到什么问题了。这破机器,电容鼓包,灯管易坏,高压包坏的几率也是很大的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,那些年修这机器,大家们应该是没少赚吧。这台很不幸,灯管坏了,本人认为换灯管是非常麻烦,也是很枯燥的事。拆出屏 ,取出液晶面板的螺丝 。下面开始就小心了,沿边框,用一字螺丝刀(头要薄一点),把三侧铁卡扣撬开,一定要撬卡扣处,不要四处乱撬,有些屏俩侧是有排线的,撬坏就麻烦了。 .撬开后(本人方法)一手拖着液晶屏,一手慢慢的拆下铁框,期间要一直拖着液晶屏,否则液晶屏屏裂风险很大。拆出后小心取出内屏放置好 。同样沿四周撬,取出固定框,拆出灯管 .灯管烧断了,这款机器还好,记得联想有一款20寸的单灯机器,严重时把背光组都烧黄了,即便修好,效果也很差的。取出灯管,俩头的线要掐一点,要不就刮一下,露铜,要不然线不上锡。新灯管俩头上锡,线套热缩管焊接,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,焊接不良,要不然很容易返修的。 焊好后测试10分钟。装内屏时一定要小心,检查内屏是否完全归位到固定框内 。还是一手拖屏,一手上铁框。有上不去的卡扣不要硬上,拆出来重新检查一下,是否内屏还没有归位。装好后上图 .装机测试正常 ,等待客户取机。换灯管切记要小心,有不对劲的地方不要硬来。修机易,发帖难啊!文笔不好,大家将就看吧。

网友A:
换LCD灯管N年没全拆了,全拆虽然外观好看点,但风险太大,风险和利润不成比例,再说哪个客户会在意壳里面好看难看,对维修人来说,哪样风险最小,利润最高,时间最省就哪样做呗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LCD灯管N年没全拆了,全拆虽然外观好看点,但风险太大,风险和利润不成比例,再说哪个客户会在意壳里面好 ...

船长上课也是这样说的,老手都是这样搞的

网友C:
换led套件基本上不用全拆,这样风险比较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LCD灯管N年没全拆了,全拆虽然外观好看点,但风险太大,风险和利润不成比例,再说哪个客户会在意壳里面好 ...

是把 两头的铁皮剪掉 抽出灯管换的吗

网友D:
我一般还是全拆,实在不忍心搞破坏,不过就是得小心加小心,这么多年基本没搞坏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船长上课也是这样说的,老手都是这样搞的

修多了都知道这样搞风险小,时间省,还不会在背光上留下灰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一般还是全拆,实在不忍心搞破坏,不过就是得小心加小心,这么多年基本没搞坏过

全拆不是不行,而是权衡利弊,没必要全拆,最先修灯管的时候因为安装不到位,就发生液晶损坏事件,自从那以后换LCD都不再全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led套件基本上不用全拆,这样风险比较小

换LCD一样不用全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拆不是不行,而是权衡利弊,没必要全拆,最先修灯管的时候因为安装不到位,就发生液晶损坏事件,自从那 ...

是啊,是啊,要是换两根灯管再把屏干报废那就赔大发了,以后我也省省事,干保险的

网友:
真羡慕你们认证了的,我现在在这个模板都不能发帖了,帖子全发到电脑维修里面了

网友:
还是觉得LCD显示器好修,现在集成度太高了,,拿到手往往不知所措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一般还是全拆,实在不忍心搞破坏,不过就是得小心加小心,这么多年基本没搞坏过

是的,这种事,小心谨慎点,一般是没多大问题的

网友:
现在都CD改ED,同样的风险,还能多收钱,客户也满意.但是要注意细节,不要搞漏光了.

网友:
大哥们,码字不容易,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,给点分吧!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换灯管,都是暴力拆解。还没干过液晶的路过:kuqi:

网友C:
也是打一个空,2边抽出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是打一个空,2边抽出来吗

对,都是这样操作的

网友:
4灯管的我喜欢改成2灯的

网友:
这东西纯属手工活,胆大心细就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你们那里换灯管一般收费多少钱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LCD灯管N年没全拆了,全拆虽然外观好看点,但风险太大,风险和利润不成比例,再说哪个客户会在意壳里面好 ...

说的有道理,上次一个一体机的LED灯条有问题,才出几十块钱,外面还有玻璃在屏外面,破了就几百块没了,只能是不搞了

网友:
改LED的,一劳永逸。多要点费用客户也能接受。代价又不高

网友:
拆屏风险高,之前搞报废一个 后面直接打孔换, 而且4根换2根,哈哈

网友:
现在都是改成LED 的了 返修率低 ,也能收上钱

网友:
这位兄弟看起来很细心的,打赏下,鼓励一下。下次在发点更精彩的。

网友:
现在一般都是直接改LED         稳定性好

网友:
on Poneto so Goessel go so go Goessel

网友:
说实话 我刚开始换灯管的时候 整坏了两张屏 还好有个客户不计较 后来哪个陪了三百多大洋 定了张屏 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