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D,rev:1.01死活不过内存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8-23):
板子主角: H61M-D,版本,1.01
早上一客户叫人带过来的,说急着要,老板叫先搞
好吧,上电,触发,然后就是准备跑码的时候就一直一长两短,滴——滴滴,滴——滴滴,地响个不停。
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放心了,心里窃笑,秒杀
马上上内存测试条测四大电压,1.5V,有;0.75V,有;系统总线(SMBDATASMBCLK 3.3V,有;SPD 3.3V,木有
哈哈,三两下飞线补SPD电压,以为就完美解决,
上电,触发,以为要跑码亮机的时候,还是传来——滴滴,滴——滴滴”……
无语,再测一遍,上面四个电压都有了,咦?……
没头绪了,刷个BIOS
刷好,还是不行
上网查通病,没H61M-D的任何一例,百度上那些什么一长两短挡显卡什么的,码都还没跑,挡什么显卡,头疼
好不容易看到一例同是——滴滴,滴——滴滴的,却是这样描述的,说的是内存槽238脚电压有跳变1点几V跳变,换了个PU17解决
,于是我再去测238(也就是内存槽上的,系统总线脚,SMBDATA),发现我的2383.3V有的啊,而且没什么不稳定跳变,
什么情况!
点位图就是好哎(话说这份点位图在论坛上我找了好久,呜呜……
既然点都点到238了,就看下他是怎么来的吧,虽然它的3.3V电压正常,我之前真的从没认真研究过238的来龙去脉,到底是个怎么来的玩意,
所以一时好奇,
嘿嘿,跑出来的结果是,238脚有3.3V,就算正常么,NO,NO,NO,
至少在这片板上,不一定
上图解说

从点位图,可以看到,S_SMBCLK_VSB经排阻SRN3 2脚的3VSB上拉,送到场管SQ19D极,SQ19导通后S_SMBCLK_VSBSQ19D极流向S极,改名成S_SMBCLK_MAIN由排阻8脚的+3V上拉后送入内存槽的118脚,
关键点来了,S_SMBCLK信号到SQ19D极时有3VSB给它上拉,而场管SQ19不管你导没导通,也有一个+3V经排阻87脚加到它的S极,所以当S_SMBCLK信号送到SQ19D极时,不管这个管子通不通,D极,S极都能测到3.3V的电压,内存槽那边也能测到,而且还是一个稳定的3.3
问题就出在,这个管子坏掉啦(红接S,黑接D无穷大),G极有12V,但它根本就没有导通,因为DS两边都有上拉电压的存在,所以两边都能测到3.3V,但由于管子没通,导致管子S极这边的3.3V里根本就不包含S_SMBCLK信号,内存插槽118脚收到的是一个没包含S_SMBCLK信号的3.3V,于是就导致了不过内存小喇叭“滴-滴滴”的响,告诉你检测路有问题,
问题已经找到,接下来怎么做也无需多说,换上一个正常的N-MOS管后
触发,
上电,
响亮的一声“滴”后
板子亮了
(这片板上238S_SMBDATA信号也是这个模式由主板控制SQ21的导通和排阻配合上拉送进内存插槽的238脚,原理都一样,因为没出问题,就不多说了)

网友:
示波器呢 ? 清晰明了

网友A:
此故障用示波器抓一下smbus的波形就知道这个3.3V是电压还是波形

网友:
奋斗很多年,没有示波器的兄弟们,谢谢楼主的好东西,,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问题,,以前碰到了也没修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此故障用示波器抓一下smbus的波形就知道这个3.3V是电压还是波形

这个用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是什么样地 还是有波形就是好的?

网友:
没示波器就难搞了,谢谢分享,学习了

网友:
118和238是I2C总线类信号,总线类信号,不光代表电压正常,就一定正常。不是供电类信号。当然电压不正常,那肯定是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详细且有用   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用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是什么样地 还是有波形就是好的?

正常的波形是那种像脉冲方波样的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