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装双系统 分区失败 最终解决

楼主(2017-08-23):
苹果A1278装双系统 分区失败 最终解决

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电脑A1278装双系统、看了下12年的本本、

报价100元。客户同意直接秒。苹果本本来装双系统的对我而言就是来送钱的,开干。

用bootcomp分区。《要放这个光盘》才可以分区。分区走到一半。显示分区失败。

妹的、有点郁闷。这台笔记本。应该直接秒的,无语了。用光盘也不行《外接的光驱、原先的光驱位装了硬盘》启动不了。醉了。知道不好搞。叫客户留机、客户留机。晚上带了回家,继续整、用光盘分好区。直接进pe用win那个工具,直接装安装版本的,装了之后可以启动进系统,打驱动重启进系统就蓝屏了。以为好似驱动问题,装了两次,最后直接GHOST了一个。重启进系统、打了驱动。正常。就当启动第三次的时候,开机出现一个光标不动了,进PE修复引导,还是一样。不可以、醉了。重新装了一个系统。启动几次也不可以了,

不搞了 睡觉。

第二天。上班的路上。。回想了下,不可能啊,之前装的都是直接秒的,不会这样啊,why:

然后觉得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光驱位的硬盘。拆了。装了苹果  再装了WIN7  OK了  客户下午来了,然后说空间太小了 240固态、win7只有190G、最后装了500gb机械硬盘。直接进PE分区。ghost一个系统。直接秒了,最搞笑的是进系统用BOOTCOMP打了驱动BootCamp5.0.5033

打了驱动重启进系统。喇叭没有声音,擦耳机就有,无语了,怀疑人生了。就在这时觉得有必要换个别的驱动试下。
BootCamp5.1.5621
打了这个驱动  OK  秒了

苹果装双系统专题帖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5508-1.html

网友A:
都不想吐槽你,什么都说秒了,大套的很,装个双系统还要用光驱也是醉了,还是谦虚一点好

网友:
原来就是光驱位的硬盘惹的,之前也改过,没出过你这样问题

网友:
听说有的是硬盘线的问题,

网友:
听说有的是硬盘线的问题, 硬盘一会就检测不到,12款

网友:
都不想吐槽你都说秒了!装个双系统还要用光驱?还是谦虚一点好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都不想吐槽你,什么都说秒了,大套的很,装个双系统还要用光驱也是醉了,还是谦虚一点好

有你BB啥  老款的笔记本  你试下用U盘装咯  你牛逼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你BB啥  老款的笔记本  你试下用U盘装咯  你牛逼行吧

真是没有见过大象撒尿,肤浅的很,井底之蛙

网友C:
出个教程 学学怎么安装苹果系统吧 不会装

网友D:
bootcomp傻瓜式的分区即可了~~~~~~~~

网友E:
苹果系统很容易装的  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这种方法可以,但是很费时间!         的

网友G:
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

网友H:
路过学习了            楼主很心细啊

网友:
第一次装,多多指教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出个教程 学学怎么安装苹果系统吧 不会装

莪也是第一次装,真的麻烦。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,感谢楼主。
十分感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ootcomp傻瓜式的分区即可了~~~~~~~~

孩子,别装逼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苹果系统很容易装的  。。。。。

有的机器不好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方法可以,但是很费时间!         的

是!只能用这种发式装了,多多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

莪也是第一次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路过学习了            楼主很心细啊

第一次装,细心一点才会发现问题去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10.10及以下的确实要用光盘才能装,现在10.12的就简单多了,一个系统镜像拖进去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