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G 笔记本白屏 顺带BIOS

楼主(2017-08-23):
  •    一台ACER E1-471G笔记本白屏,客户说把屏多瓣几下有时会好,说不是送钱的机子吗?肯定是屏线问题,果断拆看一看屏线差掉没扁成不成样,差点从主板的接口处拉脱了,重新插紧开机OK!!哈哈-- 顺便备份下BIOS以供不时之需。

acer e1-471g.zip

ACER E1-471G BIOS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好  啊哈哈

网友:
我手上有台E1-472G装系统蓝屏的  楼主有遇到过吗? 应该是通病来的  没人说出来

网友:
这个Bios是好的吗

网友:
太厉害了,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醉了..谢谢BIOS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线很容易坏  重插好的也遇到好几台了

网友:
运气真好,一般白屏还是比较好修的,屏供电没有,屏没有工作就白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