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交流电源适配器无法向LENOVO计算机提供足够的电力

楼主(2017-08-23):
联想L440     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可以开机
同时用时 系统提示"此交流电源适配器无法向LENOVO计算机提供足够的电力.请重新连接适当的交流电源适配器
看充电接口 有一个外侧的接触片掉了,换接口,还是不行 ,也是用的联想原装方口充电器

测几个隔离管都没问题,就是关机能充电,开机就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,单用电池和单用配器器都没问题
充电芯片BQ24760 TI 47K 也换过了,没图纸,没思路,机器摔过,但元件没发现有问题,求高手指导一下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过,
如果是我,我就用,先换个XP等等系统再说,当然是拿个自己硬盘,不用动客户硬盘,因为软件也可能引起,毕竟硬件可以开机
而且,不装联想的管理软件

另外,他方口,你直接,用正负极可以吗,就是用圆口普通代替,当然了,得自己焊2根线从主板CON地方

网友:
确实奇怪呀!看看适配器输出电压有无变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遇到过,
如果是我,我就用,先换个XP等等系统再说,当然是拿个自己硬盘,不用动客户硬盘,因为软件也 ...

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 不进系统 进BIOS也是自动切到 电池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