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游戏主板 B85-PRO GAMER 无复位掉电维修

楼主(2017-08-23):
       今天 同行拿了张华硕游戏主板 B85-PRO GAMER说开不了机,上电测试发现无复位 ,掉电。对于华硕板这种现象多半是少电压,少PG信号引起。万能一测发现PL3001电压不正常,只有0.6V而点位图上标的是1.05V。.

  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,但这种IC没有备货同行又等着要。以前我也修过华硕主板类似的问题,上次是用主板比较器产生电压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97530-1-1.html这种太麻烦。所以后来我改用了另一种方法。

       直接用液晶维修的电压模块,这种模块是可调电压的,用在这种电流不大的地方很是方便。改好线后测试。如相像中的那样,跑码亮机。

      机子修好,上传点图与测试好的BIOS。

    华硕点图B85-PRO GAMER

网友A:
你这个还给他加了个板子吗,真是牛逼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用的板子没用过,不过看起来挺好用的

网友B:
会有返修率很高吗?如果不会烧其他地方是OK的

网友C:
这样子加的电压会不会出现进系统不稳定 没法正常使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还给他加了个板子吗,真是牛逼啊。。。。

是的,加个电源小板,代替原来的IC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子加的电压会不会出现进系统不稳定 没法正常使用?

已经装进机子里面了,进系统跑了下游戏没死机等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有返修率很高吗?如果不会烧其他地方是OK的

这个只是南桥ME供电,对电流要要求不高,经常这样改没发现有烧东西的

网友:
问题是装上去不难看?顾客没有意见?

网友:
无配件这样代换到也是个办法!但不知稳定不稳定.

网友:
这办法好,方便快捷,这办法好,方便快捷

网友:
RT8065吧,这个芯片是个通病芯片。很爱坏。

网友:
修了这么久主板头一次看见用模块的,真是高手啊

网友D:
楼主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啊,刚好在修,其他电压正常,这个电感0V,芯片代码谁29 2B,查RT芯片代码没有看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啊,刚好在修,其他电压正常,这个电感0V,芯片代码谁29 2B,查RT芯片代码没有看到

是 RT8065,这种电源IC很少用得到了,可能要买。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,现在的芯片种类太多,你这种方法以后可以借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是 RT8065,这种电源IC很少用得到了,可能要买。

谢谢,已经确认是它的问题,用可调电源接1V到电感正常亮机,有个疑问,如果按你说的ME供电电流小,如果我用两个电阻串联接5V或3.3V过来分压接电感是不是也可行?

网友:
之前修一台飞利浦的显示器也用了一个转换模块,后来发现出现一些问题,没有反馈,不受调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,已经确认是它的问题,用可调电源接1V到电感正常亮机,有个疑问,如果按你说的ME供电电流小,如果我 ...

用电阻分压的电流实在是太小了,不行的。你可以用1117来调压也可以

网友:
都这样的,不知道客户同意这样改吗,稳定性如何啊

网友F:
这种模块没有开启脚,不受控,不一定符合上电时序
细牙螺纹
可能。华擎B75也是RT8065坏导致无ME1.05V,从桥1.05V那边接来,不启动。这由SLP-A控制,比桥电压出现早
详情

网友:
这样太难看了,客户会不同意的。

网友(2017-09-23):
不用改什么东西 直接飞线秒杀它,在上方晶振旁有个小电感就是用1.0几的电压了 拉他过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模块没有开启脚,不受控,不一定符合上电时序
可能。华擎B75也是RT8065坏导致无ME1.05V,从桥1.05V那边接来,不启动。这由SLP-A控制,比桥电压出现早

网友:
楼主好牛啊~~还加了个板子!不会烧东西吧

网友:
我的板有时候跑马掉,有时候灯闪下掉。量PL3001电压1.8V左右。不懂是不是偏高?我拆了 RT8065从南桥供电飞个1.05V过来也是掉电。

网友(2017-10-27):
大神级的,新手不得不服啊.
感谢分享-----

网友:
来自: 山东
这技术真的是没法说了。佩服呀。楼主

网友:
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强、

网友:
装上去不难看?顾客没有意见?

网友(2018-01-23):
这个供电电压 华擎 华硕 都有 我以前修直接从 1.05V 总线 飞线过来 ,应该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