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》小修DELL 5525 进水 报警8声

楼主(2017-08-23):
机器型号:dell 5525 集显
机器版号: 如图

图纸等资料论坛有。

机器是进水,在正面进水,EC 桥等附近明显腐蚀,处理等过程省略。

修完进水后(为了稳定桥也重植过) ,触发上电 8声报警。

相信好多人都修到过,8声多是和显卡有关。
第一步排除了屏线 屏  u(集显)等
第二步刷过uv26屏接口旁的程序 (这个程序论坛就有ok的 需要可以自己搜索下载)

期间 测试 偶尔会亮机 ,亮机其他一切正常 ,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报警8声

实测当不正常的时候屏的时候  EDID_CLK  EDID_DATA 有一组有波形
测试过 RTD2136S 供电正常,直接更换这个芯片后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RTD2136S好像带程序吧,我上次换了个这种芯片不行,后来买块料板拆机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说实话。没怎么看懂。呵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前言不搭后语, 我以为8声报警哪个线断了呢 现在新点AMD不能按以前报警几声判断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TD2136S好像带程序吧,我上次换了个这种芯片不行,后来买块料板拆机的就可以了

这个芯片不带程序,是你没有焊接好吧?

网友:
华硕X550LD用的同一芯片 ,也喜欢坏

网友:
我还是想知道测的一切正常你为什么还把RTD2136S换了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不是就一种机子上有,是个过渡的东西。新的机器是不是都不带这个转换芯片

网友:
这种转换ic换的不少,修过好多个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不带程序,是你没有焊接好吧?

这芯片确定有带程序的,你可能没有碰到

网友:
有些机型是用这个芯片的。也修过好多台是这芯片坏的。

网友:
有些人看贴不加分就算了
回贴你自己得分
就不要说发贴人的不事儿了

网友:
我是看懂了。修的很好大师就是不一样。有些人看帖子都是不看完就评论了然后又说看不懂这叫不用心看

网友:
华硕X550LD用的同一芯片,ASUS遇到自己清灰没拔内置电池烧的

网友:
一切正常你为什么还把RTD2136S换了。

网友:
原来是检测不到屏呀!

网友(2017-09-24):
  EDID_CLK  EDID_DATA 这个信号要经过这个芯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