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T2D89 绿黄色环进口的二极管代换

楼主(2017-08-23):
请问下T2D89 绿黄色环进口的二极管代换?修到一个联想到小主机,电源是很特殊的那种长条的,AbC什么的牌子,无待机,TYN227P 一个脚的T2D 89的一个二极管被击穿断路,百度查了一圈都没查到这款型号,某宝查得是个进口的T2D二极管绿黄色换后缀数字无需理会!我手头没有种类似的,想问下各位大神,这个能不能用RT207类的管子代换?

网友:
这个类似的就可以 了无需理会,,,,,,,,,

网友A:
可以代换,根据使用部位,电流大小,电压大小,工作性质,和电路特性。灵活通透掌握。
  --------  手机回复的,没有仔细看,回答有错误,现在更正下 如下回复:

看楼主的描述,不能代换,因为  RL207的普通塑封二级管,修的是开关电源,猜想应该是用在输出级的~~要用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  类似 RU2,RU3  FR202 FR203 FR204 FR205 等.
     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 百科:
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属于整流二极管中的高频整流二极管,之所以称其为快速恢复二极管,这是因为普通整流二极管一般工作于低频(如市电频率为50Hz),其工作频率低于3kHz。

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属于整流二极管中的高频整流二极管,之所以称其为快速恢复二极管,这是因为普通整流二极管一般工作于低频(如市电频率为50Hz),其工作频率低于3kHz,当工作频率在几十至几百kHz时,正反向电压变化的时间慢于恢复时间,普通整流二极管就不能正常实现单向导通了,这时就要用快恢速复整流二极管。
    还有IN4007 也是 普通塑封二级管 ,也只适合用在 220v 电压的全桥整流~~~不能代用到开关电源 后级输出,或LED显示器的高压倍压整流。
如有不清楚请自行补脑   :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 和 普通塑封二级管. 的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代换,根据使用部位,电流大小,电压大小,工作性质,和电路特性。灵活通透掌握。
  --------  手机回 ...

好的,谢谢!我找个快恢复二极管试试

网友B:
楼主换好没有呢?这类的故障一般还是比较难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换好没有呢?这类的故障一般还是比较难搞的

没有呢,扔在旁边了。 这高级电源难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