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K500-B95维修

楼主(2017-08-23):
机器型号: K500-B95
板号:E550

故障是大短,拆机仔细看主板发现烧了隔离管,测公共点阻值有136,大短的机器公共点有一百多阻值一般是某个上管坏了,接着测各大电感阻值,发现内存供电的电感阻值和公共点一样,测其上管DS极是完全完短路了,拆掉上管公共点阻值483正常了。通电不再大短了,公共点 19V正常,3 V和5V都有。
待机电流为0.086比较高,但我记得以前修过这系列的机器待机电流是很高的,先不管。

接着先不装上管触发测G极波形,测到有正常的波形,芯片应该没坏。

装上管再测波形也是正常

其他供电也出来了,电流上到0.7几,插上内存外接有显示
把坏的隔离管换掉,插上电池通电测试没短路,装机测试。

最后这机器只坏上管和隔离管真的是幸运!

网友:
删了这贴子吧,发错版块了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