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~B460的维修!坏了不少东西!

楼主(2017-08-23):
前两天同行送来一台B460,因房子装修,买材料,没时间弄。今天上午打电话说今天要。今天没忙过来,晚上加班弄。拿出机器接通电源,待机0.4?奇怪的是CPU风扇狂转(没按过开机键,也没看到开机灯亮),有短路,是肯定的。拆机,通电铁壳上管发烫。直接拆了哪一组上下MOS管,上管有脚烧了,量了下下管正常。直接换了上管。接上电源,待机0.18,,风扇转。什么情况?量了下 摸了下发现显卡烫。测试,显卡供电居然出来了。U48 显卡供电的4PIN EN信号已经出来了。没开机一个S0信号出来了?顺着电路查3D3V_S0 已经有3.3V。继续看U62的 5V_S0 也产生了。Q56已导通,Q58的PIN2信号PM_SLP_S3#低电平正常。于是换了个Q58。待机正常了。装上CPU ,内存,按开机键,开机电压到0.7马上掉电。换CPU 没用。换掉CPU电源芯片后机器修复!

网友:
能发点实物照片就好了 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请问0.7的时候,CPU供电有出来了吗?

网友:
我也深夜修机,,,,,,,,,,,,

网友B:
看到楼主这帖子我想起我那台没修好的插电0.3的电流风扇狂转但是按开关电流可以上到1.2。

网友:
我记得b460这机了的铁壳的,这种毛病很多啊。

网友:
这机子怎么这么多故障,不过一般上管击穿,芯片挂的概率太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到楼主这帖子我想起我那台没修好的插电0.3的电流风扇狂转但是按开关电流可以上到1.2。

告诉你 我一样也能开机 ,我还试了,开机能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0.7的时候,CPU供电有出来了吗?

出来了 瞬间好像是1.2左右!我也没具体去查 想当然 就去换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通病坏的多了

网友:
维修工真辛苦

网友:
是的 a a啊!苦B一个 现在请人不好请 都自己一个人干!

网友:
B460通病蛮多的 !现在联想的机器真的不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