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820-2879-B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8-24):
781.MACBOOK PRO,A1278,板号:820-2879-B,MCP单桥,键盘触控USB均不能使用。MCP单桥,加焊桥后键盘等均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加焊了之后稳定吗?不会有返修吗?

网友A:
厉害 要是能分享下如何判断的就好了

网友:
苹果的板子板材还是很不错的,加焊应该比普通板子效果好

网友:
苹果不好修啊

网友:
一句话主题是属于违规行为   请不要这样发贴  尽快补上实物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 要是能分享下如何判断的就好了

综合分析 USB 不能用 重点查条件 都具备就要动桥了

网友:
如果简单的问题的话 要是你付上亮机的图片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