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解锁密码错误

楼主(2017-08-24):
三星905s3g笔记本电脑因为错误清除密码,开机后仍有密码框输入原来的密码显示错误。请问怎么办

网友A:
有密码直接刷个BIOS不就好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密码直接刷个BIOS不就好了吗?

不会啊,怎么弄。请赐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错误清除密码是什么意思,刷个BIOS吧,

网友:
直接刷BIOS

网友:
有些密码不在BIOS里。要看好是什么笔记本

网友:
有密码芯片的就换个密码芯片就可以如THINKPAD机子  三星的刷刷BIOS 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会啊,怎么弄。请赐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???????????????

连BIOS都不会刷,你不是干这行的吧。

网友:
图片就是三星的本本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会啊,怎么弄。请赐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???????????????

可以找专业维修人员 维修处处理

网友:
三星的机子应该是有密码芯片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会啊,怎么弄。请赐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???????????????

编程器都没有吗?不是干这个的吗?

网友:
看来还是有问题  管理员 把他踢了

网友:
猜想楼主是卖电脑的,并非芯片级维修

网友:
不是做维修的吧,你直接发给船长喽(黄鑫船),什么问题都给你搞定,

网友:
刷个BIOS吧

网友:
这只能去硬刷BIOS程序了,除非有厂家的超级密码

网友:
刷bios芯片啊

网友:
刷BIOS就是卸下BIOS,上编程器,下载BIOS,编程。装机。

网友:
不过有的BIOS密码不在BIOS里,有专门的密码芯片,好像IBM就这样。你这个我也不指导。

网友:
把bios芯片取下来,用编程器直接重新刷一个程序上去,就会解决了!

网友:
BIOS只是一个基本的输入输出程序,刷了BIOS不行可能还有一个单独保存密码的芯片(CMOS)

网友:
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个步骤? 我想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步骤 连冰箱都没有 建议你拿去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