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D维修

楼主(2017-08-24):
ASUS K42D板号K42DY REV2.0待机电流0.03,按触发键后电流掉到0.01,通病:更换南桥1.2V待机的电容。

网友A:
你好歹也写个过程,发个图片看看也好啊

网友:
没遇到过,以后遇到要多注意了

网友B:
要是有个图  明确那个电容就更好了

网友C:
待机不应该是3.3v的吗?怎么变1.2v了

网友:
楼主,你修的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捡钱了啊!

网友:
一句话主题  是属于违规行为  请尽快附上  实物图  故障部位图    过今天没传上图片    扣分  删除

网友:
这位楼主说1.2V桥待机时什么电呢,我查查

网友:
这位楼主修的应该是AMD的把,桥待机时1.1V吧

网友:
嗯,确实是通病,没有这个1.2V待机电压,不触发

网友:
有个图啊知道具体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歹也写个过程,发个图片看看也好啊

这个通病论坛有人发过无数次了,有空时也要看看旧贴子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有个图  明确那个电容就更好了

这个通病 论坛也有相关教程的

网友:
连个图都不上,感觉是不是来骗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通病 论坛也有相关教程的

谢谢了  新手新的电脑不多  还得多累计经验啊

网友:
这个问题遇到过得,久了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个只是个结果 过程呢 哥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待机不应该是3.3v的吗?怎么变1.2v了

肯能和厂家设定一样  多了一个待机条件吧

网友:
这样在论坛学习地新手太用用了!!!!!!!!!1

网友:
这个K42J 就是个宝  到现在都还有得搞   微信华硕必看K42J

网友:
能把那个待机电容的位置图发出来看下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