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机体验]
阿米洛Mac机械键盘拆解

楼主(2017-08-24):
阿米洛Mac机械键盘拆解方法/过程:

  Cherry MX轴体不多说,但是该厂使用的是卫星轴而不是平衡杆……这个见仁见智吧,不过我觉得还行,不肉

  机械键盘拆解一般都比较模块化……拧掉螺丝,摘除盖板,拧掉固定钢板上的螺丝,然后拿出核心部分……

  首先要拧掉背壳后面的七颗螺丝,这把键盘的螺丝不对称分布,。

  其中一颗上面还有防拆贴纸,不过这种厂商增加的防拆易碎贴简直是……诶,无法形容的好对付:用小工具无损拆下丢在一边。

  拧掉螺丝后,我发现在键盘四周存在卡扣,贸然行动有可能造成盖板损坏,观察一番后决定上手用指甲解决。

  上盖的定位柱,后来安装时弄歪了,不好看了T-T

  现在可以看得出,一共有四处卡扣,三个好拆,最后一个废了好大劲才无损拆掉。

  拿掉盖板后,就可以拧掉钢板上固定核心部分的螺丝了,“\”键下有一枚;

  “R、D、F”键下有一枚,拧掉后可以拿起核心部分。

  喷成乳白色的钢板,分量十足

  哎,不对!下面还有一根线连着,仔细一看,原来是后盖上有一块接口小板,有线连接在主板上,小心地摘除。上图也可以看得出,下面有一片黑色的静电防震棉,可以减少噪音,但容易积累灰尘。

  接口小板固定在后盖上,可以看得出后盖的注塑口和加强筋,小板背面也有厂家Varmilo的字样。

  后盖是17年2月生产的。

  拧到子板,看到miniUSB接口小板(再说一遍吧,现在也只有机械键盘采用这种老掉牙的接口了,备用连接线我都找了好久才翻到一根魅族M9的凑活用)
还有,既然是面对Mac用户,现在Macbook Pro都开始用USB-C接口了,如果还送传统的mini USB-USBA连接线,那新MBP玩家(我这台就是),还得外接转接线,太不方便了……

  视线回到主板上:有V2.7的板号,当然还有厂商名称。

  连接小板的接口,还有旁边的小黄豆。

  主控和Flash

  主控芯片采用合泰HOLTEK HT68FB560,官网是这么描述的(太专业了看不懂啊)

  Flash编号: 24LC64 为64K 可擦写编程Rom(EEPROM)应该是用来存储固件和用户自定义设置的。

  Holtek提供高精准振荡器(HIRC)的内部频率专利技术,其12MHz振荡频率可于USB模式高达±0.25%精准度。Holtek提供的内部振荡器专利技术,无需外接振荡晶体,即可完成USB连接功能。微控制器更提供电压转换的输出入脚位,更灵活设计产品。而Flash ROM可高达百万次的擦写次数以及低功耗性能。如此优异的微控制器,适用于各种产品开发。

  拆到这里,本篇文章也就快告一段落了,有些东西,不是从外部就能看到的……比如元器件的焊接。

  这把键盘的轴体和LED焊点都饱满无异,但是这个贴片二极管的焊接就不敢恭维了,虽然官网称是波峰焊接,但是在歪歪扭扭……简直让我这个略带强迫症美工的眉头都要皱起来了!

-总结-
  几百大洋如果想买颜值,这一把键盘绝对没问题,但如果想买极致,这个还差点;不过对于Mac玩家,什么不兼容、不能玩游戏啥的,也不会在乎了吧。

网友:
个人用,没必要我觉得,奢饰品,我连智能机都是400元二手红米1代,我能1000多元买个很好的水电瓶的二手电三轮了这闲鱼本地

键盘再好,也是,硬件成本估计几十元30 40元左右而已,

有了闲钱,我宁可布施,帮助贫困的穷人,和助印佛陀资料劝化众生,或者布施佛法论坛,

当然了,不是说楼主您啊,我只是说我自己而已,
我这个福报小的众生,我还是自己节俭,学习印光大师,吃了饭把菜碗都擦拭一下用馒头或者水,节俭是惜福。过度享福是消福。

最后说一句,键盘毕竟成本贵,质量可能比我用的几十元的 无线华硕或者罗技键盘好!

网友A:
看错了,我没有看最后文字,原来是数码之家论坛作者啊,不知是不是您

好吧,同样是福报大的众生才能买这奢饰品,我们论坛搞维修的,估计大部分都是用二手便宜东西,当然只是便宜,质量不见得差,就和我昨天去买水电瓶,那个卖电瓶的叔叔说,他都是用客户换下来的电瓶,因为三轮 4个假如坏1个电瓶,12V以下,就不行了,另外3个但是是好的, 1个又没人愿意卖新的,他就利用挑拣客户的好电瓶用,反正废旧电瓶都是4块钱左右1斤,用坏了也是那么多费用,人家回去回收铅,继续用于新电瓶生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错了,我没有看最后文字,原来是数码之家论坛作者啊,不知是不是您

好吧,同样是福报大的众生才能买这 ...

笑了 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 瓦房也能住 那你为什么要去城里住套房? 三轮车也是开 为什么你要买4轮轿车 是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笑了 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 瓦房也能住 那你为什么要去城里住套房? 三轮车也是开 为什么你要买4轮轿车 是 ...

唉,可能我表述不清,都是要求自己,不是要求别人,别人身语意行为,劝化可以,不强制。另外发您私信个得奖励的链接您看看,确实国家给几千几万奖励,看看链接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买这个 追求品质生活

网友:
这么高级

网友:
多 学习   还是 很不错的  提示一下记得 断电 拔插

网友:
没用过 更没拆过!过过眼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