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060WA电源板雷击维修

楼主(2017-08-24):
       接客户送一台联想L2060WA显示器一台,故障不通电。拆机检查电源板雷击,查Q901 MOS管击穿,R924开路,JR903开路,ZD902\ZD303短路,LD7576PS电源管理芯片烧,D907击穿。其他元件手头都有,可唯独ZD902\ZD903稳压二极管没有,ZD902 2.2V   ZD903 27V。既然没有那就万能模块吧,把烧损元件拆除后接上万能模块,通电测试5V、12V正常,接灯管和屏上电显示联想LOGO,搞定,上螺丝装壳。在装完后烤机时发现不插信号线,在显示LOGO显示完后无信号节能关屏后直接又重复LOGO界面,没办法重新拆机检查,更换TL431后还是不行,把滤波电容换掉还是不行,测试所有元件都正常,最后直接用5V模块接12V稳压给驱动板供电,上电烤机正常。可第三天客户又送来了,说电脑关机后显示器重复开机,我没插VGA试了一下正常啊,最后把VGA线插上电脑关机,故障还真出现了,没办法只好修复电源板,把万能模块和5V稳压拆掉,恢复各元件,稳压管最后还是没找下,最后2.2V用2.4V代替,27V用24V代替,上电测试正常,此电源板修复。
       分析此电源板不能接万能模块的原因在取样部分,因为此板取样为12V,一般的都是在5V,如果需要改万能模块的话还得改动取样电路,那样更麻烦。

网友:
显示电源修起来麻烦一般都用其他板替

网友:
一般问题严重了 我们都是直接换板子,没时间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