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没声音维修

楼主(2017-08-24):
机器故障是不识别声卡设备,内置喇叭耳机都没有声音,更换声卡无效,拆掉声卡测试U30 5pin对地阻值无穷大,对比图纸知道5pin是clk信号,怀疑南桥到声卡5pin断线,经过测试确实断线,飞线后故障修复。

网友A:
贴纸都烧糊了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对于没有声音的 板子一般我只会换个声卡,如果还是没有声音就没修了

网友:
这烧的有点严重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楼主的话景仰如源源洪水,连绵不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烧的有点严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纸都烧糊了.................

应该不是烧糊的,,应该是风枪吹的,,

网友:
飞线就能修好的机器太好了,修好肯定稳定啊!

网友:
进水这个地方是必怀的   ,也是必备芯片之一

网友:
=这个位置刚刚好

网友:
声卡是必备的一个设备哦,腐蚀断线的还是比较好修的,但也有一部分极为难修

网友:
感觉处理的有点糙!不过断线这问题,我碰到的还真不多!学习了!

网友:
我上次修一个时好时坏得 折腾大半天,最后也不知道换的啥好的,该换得全换了

网友:
疑难杂症多,技术好才是王道,老司机牛的一比,

网友:
之前就是有台笔记本声卡芯片烧糊了,换芯片查供电信号都有还是认不到芯片,最终只能跟客户说声卡芯片无法修复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的好,断线都能找的出来。

网友:
哈哈  楼主赚到了  这种问题 不难
解决

网友:
这个有断线的还是好修的,最怕所有到南桥的线路都正常, 然后声卡电压也都正常才难修,上次修到一台,怎么都没能修好

网友:
主板没声音都是叫客户换外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