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维修~三星R428双重通病

楼主(2017-08-24):
      老司机对这个本子应该不陌生吧。 这个型号我遇到最多的是大电容问题,还从没 有运气好到抠RTC电容就好的时候
     但是这次运气来了插电待机0.1几,直奔硬盘下面抠之 ,待机恢复正常直接亮机,大爽,心想我也有这般好运气,进系统刚到桌面想设置下时间,啪!掉电了!尼玛!果然没这个捡钱的运气。。。。。。
     大电容也得换,拆吧 顺便做好事帮他清个灰尘 换好
亮机。 跑分完毕也很正常。
    这个机器的通病一次都给我碰上了。。。

网友A:
大电容才换2个  是不是不够啊 一般都是4个

网友:
问下楼主是把rtc的电容扣掉不要了??还是另外换了个上去?

网友:
老司机,,,,献上我等小小的羡慕嫉妒恨。。。。

网友B:
很厉害,上两颗电容,CMOS电池也没换吧

网友:
献上我等小小的羡慕嫉妒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厉害,上两颗电容,CMOS电池也没换吧

我有这么坏吗。。。。电池肯定是要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容才换2个  是不是不够啊 一般都是4个

之前我也是换4个的,但是听另外一个老死机说2个也没毛病,我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这样子来,嘿!还真好使,反正搞了几台没有返修

网友:
怎么就两颗电容能稳定吗至少要四颗呀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两个通病,楼主你都遇到了,你的运气真好啊!

网友:
通病  秒杀 又是捡钱啊

网友:
很久没有修过这么痛快的机子了,现在集成的太爽了

网友:
以前修到过好几处,修的都不知道人生在那里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思路很清晰 多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真的是双重通病,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加两个电容就不怕不稳定吗?

网友:
电容是两个470的吗,我一直换的是4个330

网友:
三星现在已经好像绝迹了一样,没修到过新款的了,老款的通病多

网友:
CMOS电池也要换掉的吧,遇到很多这个电容短了  COMS电池电被放光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三星本本就是送钱的货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