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师M510A-I5疑似通病 已修复 分享给大家

楼主(2017-08-2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尔 机械师M510A-I5 D2
             故障:开机触发不跑码,待机0.01

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来了一台机械师M510A-I5的笔记本,客户说不开机,机器拿到手加上电流表开机试了下,待机0.01,按开机键假跑一下,电流0.03后掉电,然后告知客户机器主板问题,需要留机检测,具体问题需要等待检测结果,客户走后,速度把机器给肢解了,主板上自信的观察了一遍,机器没有进水,测量了待机电压,开机小板有19V,3-5V供电,3.3V待机出,5V不出,触发后才出,心想会不会是BIOS,是不是有捡到漏网之鱼了,上迅维网上查了下,这个机器貌似问题很多,有BIOS,3-5V,桥都有。。。。。参考了下网友的维修经验结合了自己的板子查了下周边的供电条件,一些条件都有了,在测5V周边供电的时候,测到PQ12的5V的转换电压不出,看了下图纸,直接把PQ12的5,6脚短接,然后接电开机,电流刷刷刷的上来了,(会有一个小插曲,裸板加负载的时候发现装内存的时候会出现掉电重启4-5file:///C:\Users\xu\AppData\Local\Temp\SGTpbq\2568\002B2BA2.gif遍后才亮机,不知道其他网友有没有遇到过)看看时间也不早了,快速的把机器拼起来测试!
在此感谢强大的迅维网,能让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参考和学习,愿迅维越做越好!!!(此机故障症状,仅供网友参考,实际维修中还需仔细测量跑电路,新手上路,没有老司机们写的那么详细,还望强大的网友多多灌水和支持!!!)

 会员6472772元2023-8-31 20:21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待验证

网友:
这应该走的是高端系列,还这么多问题,目前还没修过这机子

网友:
很少修到这种高端机器,不过转换电压方面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

网友:
看着不错的本子。。修好了收多少大洋啊。

网友:
这应该走的是高端系列,还这么多问题,目前还没修过这机子

句容诚信电脑 -5 -5 复制别人的很有意思?

网友:
修的不错,这机子保有量与应该不多。楼主厉害~~~~~

网友:
一台的话不能说是通病吧

网友:
转换电压没出来直接短接可以嘛。我觉得保险起见从料板找个换上去吧。

网友A:
这版和神州 战神的板是不是一样的 ..

网友:
直连的 不稳定吧。   典型的缺电压 掉电

网友:
目前还没有碰见此机器,不过现在新机型一般都是BIOS爱坏

网友:
不错不错呀,这个可以呀,修好收不少钱吧

网友:
是高端系列,还没有搞过这种机器       。。。。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掉电一直没搞好

网友:
我觉得你这台bios还是要刷,掉电一两次见得多,开机掉电4次还能亮的,还是听你说

网友:
这个机器碰到了;两次,都是刷BIOS好的。这个还真的没有遇到

网友:
这个机器碰到了;两次,都是刷BIOS好的。这个还真的没有遇到
阿波罗的童话
你刷了哪个版本?独立显卡认的出来么?
详情

网友:
这个管子出了好多问题了

网友:
好新 还没 碰到

网友:
后继电压不全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师傅,以后虚心学习

网友:
给你加分了 鼓励发帖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 这种机器 学习了

网友:
碰到好多了,蓝天的6脚双MOS管送了好多钱给我。这机器y又都是游戏本,维修价格都很好。

网友:
通病机器,,修过几台这个问题了,,

网友:
海尔神州的机器很坑

网友:
目前遇到的此类机器多是装系统,楼主的技术很棒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很多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经常有稳定的故障,我接过两台都没修好。

网友:
这机子主板真的很贵,可以多收点钱

网友:
这款笔记本我还没有维修过今天看见楼主的帖子学习了

网友:
学飞了 不错 学飞了 不错

网友:
一看好像是蓝天代工的板子。。 应该有神舟型号。。

网友:
现在神舟的小6脚跟华硕的排阻有得比了,维修员的衣食父母

网友:
还没碰到

网友:
还没有遇见这种机器 有没有这机器bios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版和神州 战神的板是不是一样的 ..
形状差不多 细节上有区别 比如屏线接口 KB借口 有区别的

网友:
大洋到手,楼主可以潇洒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子 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的不错,也能要的上价格

网友:
到现在还没有修到过

网友:
这个都是机械师的通病了,修了有十几台了,都是直接短接

网友:
机械师做工很差,这些机器都是没过保就坏,遇到很多,很多最新的QFN芯片都买不到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蓝天的磨具就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这个板子用在很多机型上 都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看来是二级电压不出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通病,有人发过很多这机子的通病贴了

网友:
修这个机器修的少啊 不过现在坏bios的真多

网友:
这机器的票子 收的安逸 呵呵 好久没有修到好点的机器了

网友:
修过,估计是的。 此机还有个问题就是参与开机的一个8脚IC出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 还真是不好搞啊 佩服大佬

网友:
这个机器比较少,还没有修道过,感谢分享 加分了

网友:
好多高端机现在都没办法修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

网友:
高端系列 功耗高, 出问题多 也正常

网友:
这板子跟神舟的一样都是蓝天代工的

网友:
海尔的 机器问题多多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待验证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祝学有所成,早日发财。。。。

网友:
机械师这个机器还真没有搞过 不过看一下楼主搞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二级供电没转换过来啊,小问题,不过思路不错

网友:
上次修到过这本子,后来发现桥坏了,不修了,买板子要1000多

网友:
目前还没遇到,以后要多注意下了

网友:
这款机南桥坏的比较多吧 修过好几台了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,等待机会验证一下,

网友:
这电脑 我都没看见 感觉不好修 楼主厉害

网友:
这款板是不是跟神舟战神K650D 的其中一款板号是一样的?记得前些天碰到一板的故障,客户又急着要,没修好放弃了

网友:
国产的东西感觉质量就是不靠谱啊,那么多问题啊!不过送钱啊!

网友:
感觉这些号称高端笔记本的机子主板和模具设计得都不是很好,前几日修一台短路的机械革命,壳子都松松垮垮的,外观看着倒不错。

网友:
蓝天代工的板子啊,修起来还挺麻烦的,我上次也修到过一例是3V转换后级短路引起的问题吧,也查了好久。。。最后是山穷水尽了才修好,,无意中量了3V后级转换输出电容发现短路才修好

网友B:
品牌好杂,还没见过机械师。。。
阿波罗的童话
海尔的,其实是蓝天代工好多都是这块板子
详情

网友:
楼主厉害,,,我等小小白对你的景仰如涛涛江水,,,,

网友:
这个机器太头疼了,刷BIOS么还不认独立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碰到了;两次,都是刷BIOS好的。这个还真的没有遇到

你刷了哪个版本?独立显卡认的出来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品牌好杂,还没见过机械师。。。

海尔的,其实是蓝天代工好多都是这块板子

网友:
你的运气不错,前几天,我才遇到一个3V短路的,南桥挂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图纸都没有怎么知道这个是5v的电压的额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捡到了不错这样修好也稳定

网友:
电路问题还是可以搞下的

网友D:
外星人的机器,装系统和普通本本一样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外星人的机器,装系统和普通本本一样吗

海尔机械师,做工跟外星人差距有点大。。。我的独立显卡到现在还没有刷成功,准备不行半成品还给客户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海尔机械师,做工跟外星人差距有点大。。。我的独立显卡到现在还没有刷成功,准备不行半成品还给客户了!

都是很高端的机器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都是很高端的机器。

唉,反正客户让我推荐,我是不会推荐这款。还不如惠普的也才一万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唉,反正客户让我推荐,我是不会推荐这款。还不如惠普的也才一万一

哦,没见过那么高档的机器

网友:
0.03的时候内存出来了吗 如果没有出来 我一定会先去查pch条件

网友:
还没报价啊,如果报完价客户不同意修怎么办?

网友:
感谢楼主提供了如此详细的资料 认真看了几次 下次碰到了 就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:
低端机子吧 喇叭声音很小的那款 和神州有的一拼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开启的原件质量不行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额  可以说具体的版号等等吗  我想要你的bios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裸板重启 4-5 装起来就不重启了?

网友:
这管子坏的好多

网友:
保险起见   换一个件                   这样     返修多   麻烦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个通病  我还没有接触到··现在知道了就可以秒杀了

网友:
蓝天的磨具,神舟也有用这个板,,,

网友:
意思就是转换的5V不经过转换了,直接出来了

网友:
此机型5V开启控制复合管PQ9坏的比较多,无法开启5V待机电压,更换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