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61M 不通电

楼主(2017-08-24):
CPU风扇转一下就听了 换了上管开机不显示 会不会CPU供电芯片也坏了 台板修的少 哪位师兄指点一下
cpu
芯片
供电芯片
cpu供电

网友:
上管坏,你要看一下cpu还是不是好的,上管g打值正常才能通电,别乱搞。扩大故障。一般上管击穿,芯片难保。

网友:
转一下停 有很多原因 你先查一下 CPU前面的 内存 桥 总线 PLL供电查一下 看正常没

网友:
查一下CPU前面的内存桥 总线PLL供电查一下

网友:
本人发现台式机维修都不得什么钱都不愿是维修,太费劲了又啰嗦!

网友:
是不是哪里短路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