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5按开机键150毫安松开归0,到底是什么回事,不开机呀!!

楼主(2017-08-24):
小米5按开机键150毫安松开归0,到底是什么回事,不开机呀!!换过电源和充电IC,连CPU也换了,也是一样,求解决方法,谢谢!!

网友:
这种国产机就是这样,难修就不说了‘还收不到什么钱先

网友:
按开机键就150MA应该代表有短路把,查电源IC输出

网友:
如果按开机键直接跳150毫安,估计是有短路

网友:
测量电源输出。应该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已经测到是运行内存短路导致的,电源有一路电是供给运存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像是字库问题。和电源IC没多大关系。和CPU也没多大关系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小米五标准版,开机电流跳10-20-38-10ma松手就掉00ma好郁闷

网友A:
换CPU成功,进9008模式,但刷不过机,都是失败,[2:17:15  COM20]:send nop command
[2:17:15  COM20]:send command:<?xml version="1.0" ?><data><nop verbose="0"  value="ping"/></data>
[2:17:16  COM20]:write time out try agian 1
[2:17:18  COM20]:write time out try agian 2,
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(2017-09-24):
换字库啊,早上修了一台也是定150,重置字库和CPU解决!

网友:
电源输出短路

网友:
小米部份机型不支持可调电源开机,你用电池试试

网友:
换原装电源试试看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换个电池试试,换电池还不行多半是板子有漏电的

网友:
moto 里程碑2 不用刷机直接格机.zip本人亲
手机关机状态时,按住X键再按开机键同时按住10秒钟,
这时他会出现一个小机器人,这时你按住手机键盘空格键左边的一个符合就是@键,
这个时候会出现以下4个选项

网友:
检查字库,国产机修起来是比较头疼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CPU成功,进9008模式,但刷不过机,都是失败,[2:17:15  COM20]:send nop command
[2:17:15  COM20]:sen ...

写不进去文件,一般是字库问题,还有即使盖子坏了,依靠CPU也可以进9008的

网友:
每遇到过 坐等修过的学习学习

网友:
永远记住 开机是先读固件 读固件只牵扯到CPU 电源 运存 字库 一般来说 电源坏了的话 基本上加电就会有电流 CPU短路 不是大短基本有轻微跳动动作...

网友:
小米5的维修亮还是挺大的,就是没有图纸和料板就不好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