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44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8-24):
联想e440不触发维修
南桥是sr17d  这个EC是8586  带程序的 ec  的供电 lid  acin  vcc  rst   查了 都正常
以为是 ec  程序 有问题  刷了 一个还是不行
这个 桥容易坏   就换了一个
好了 完美亮机

网友:
好吧,第六感修机,大写的服!人家都是查条件,你直接来第六感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    发贴请配上实物图  亮机图

网友A:
又是四代桥···     四代桥就是有这个通病

网友B:
呵呵     这个桥不是很好换哦

网友:
这个桥是容易出问题,特别是在神舟的机器上面很多坏的

网友:
这个桥换了 要不要刷BIOS 啊。。  会不会开机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是四代桥···     四代桥就是有这个通病

4代的桥发现坏的还不少,难道是维修福利!

网友:
这机器有通病 拔了电池就能开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    这个桥不是很好换哦

我觉得这个桥最好换,成功率很高,每次换都能好!

网友:
这个机器桥故障也属于是通病故障了  换桥还需要刷BIOS

网友:
嘻嘻 你个感觉还蛮准的 要是涉及的换桥的话 我估计半天才回交机器

网友:
这机器有通病 拔了电池就能开机的  拿就不要用电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