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5s不触屏

楼主(2017-08-24):
有一台5s不触屏,屏幕是好的,换了黑白触摸ic还是一样的,请问各位大神,有什么方法呢?
苹果

网友:
应该是断线了吧,慢慢测阻止看看

网友:
可能哪条线路的电感什么的坏了,阻值没过去,要具体测量了

网友:
楼主没有测试旁边的电感阻止吗??????

网友:
看进水没有。进水就查供电先。没进水。搞黑触摸

网友:
一般CPU的事 加焊下试试吧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