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0 C305触发后电流跑到0.065

楼主(2017-08-24):
首先测量RSMRST#正常,然后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,然后测量桥的供电 复位 时钟也正常,后面把南桥重植解决问题

网友A:
楼主是什么桥,桥的型号是多少?

网友B:
重植,是因为没发出slp信号吗?你这有rsmrst#就干桥,我也是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植,是因为没发出slp信号吗?你这有rsmrst#就干桥,我也是服

我还测了触发条件ec 和桥的,条件都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什么桥,桥的型号是多少?

南桥,sb600 218s6ecla21f6,淘宝也便宜

网友C:
发贴请配上实物图 亮机图   不要发一句话主题   这次就算了  下次再这样发贴  就要惩罚了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发贴请配上实物图 亮机图   不要发一句话主题   这次就算了  下次再这样发贴  就要惩罚了哦

谢谢版主提醒,我忘记拍亮机图片了,我原先上传过一次,失败了,下次我会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版主提醒,我忘记拍亮机图片了,我原先上传过一次,失败了,下次我会注意

论坛有你更精彩  理解万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