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H3-LM 风扇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17-08-24):
主板:H81H3-LM    故障:风扇转一下就停,接着再转。
测主板供电只有+v_1p5_pch没有出来,测1、3脚有3.3V电压。5脚无输出。型号:apl5324 旧板没有找到,用UP7707代换成功。

网友:
这个1.5V桥供电有时候不能忽视。

网友A:
重要的桥供电用这哥小五角供电,真是太随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要的桥供电用这哥小五角供电,真是太随便了

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

网友:
1 3脚正常了   5脚不输出  得先排除对地阻值正常 后 才换芯片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修 我有块华擎B75主板触发掉电,有时又能开机,所有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要的桥供电用这哥小五角供电,真是太随便了

应该是桥需要的电流越来越小了

网友:
现在修个主板有图纸还是好呀。没用图纸没法进行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种是线性稳压的,不知道可不可以从内存的1.5V取个电压过去,应该是可以的……。

网友:
这个1.5V桥供电有时候不能忽视

网友:
5324 可以用7707代换啊

网友:
感谢分享芯片代换资料

网友:
这个是五脚的小芯片把,现在越来越多的板子用这个芯片了

网友:
少电压引起的这问题,基本上都是秒的了

网友(2017-10-25):
我这3块这种故障的板子,都没修,换的板~~~~9楼方法可行么